[钟表] TEMEX LPFRS-01铷钟拆解资料

楼主(2023-06-01):
LPFRS-01铷钟拆解资料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5786-1-1.html

网友:
这种东西都可以搞到

网友:
瑞士生产的,这个应该也算瑞士钟表了吧!

网友A:
散热片都那么大,那么厚实,温度很高啊。谢谢分享

网友:
头回见,看着做工用料不 错

网友:
这东西是否有放射性啊?

网友:
硬板和柔性板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挺高科技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都那么大,那么厚实,温度很高啊。谢谢分享

看到有天线接口,应该是向外发射信号的。

网友:
10MHZ输出的铷钟。

网友:
发热部位是哪?
圆柱体拆开看看呀

网友:
这个还能用吗

网友:
误差一秒需要多长时间累积?

网友:
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