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百盒CM201-1、CM211-1-ZG/CH/YS/CW多种代工通用-当贝桌面线刷固件包

楼主(2023-06-01):
魔百盒CM201-1、CM211-1-ZG/CH/YS/CW多种代工通用-当贝桌面线刷固件包

前言:本次给大家带来一款通刷的固件,魔百盒CM201-1/CM211-1/CM211-1增强版ZG/CH/YS/CW多种代工通用,支持ume5621及多种无线,实测还可刷MGV2000、M302A等机器,大家可以自行测试,本固件仅供机油交流。刷机有风险,操作需谨慎。

固件特性:
1,原生设置,有线无线语音均正常,支持ume5621及多种无线,支持多遥控;
2,纯净精简;
3,稳定,运行速度快;
4,支持211-1/201-1大部分硬件型号,不区分代工;
5,实测还可用于MGV2000,M302A等机器,大家可以自行测试。

刷机方法:
1、打开USB_Burning_Tool线刷工具,加载固件,导入成功后,默认烧录配置勾选,不用动,然后点击开始。

2,根据不同机器,比如ys代工按住AV口里面的复位键,CH或者ZG代工短接闪存背面的4R12电阻两端,等等。也可通过刷机神器免拆。然后,双头USB线插上电脑和盒子靠近网口一端的USB接口,此时刷机工具自动连接识别,并开始走进度条刷机,等待刷机结束即可!(不能自动识别的可先通电,再插盒子端的USB接口)。

3,刷机完成后,刷机工具点“停止”,拔掉双头USB线,重新开机,即可正常进入刷机后的系统。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iAFuN7h96eNiJZ9xXlpODg
提取码: kc9q

提取码:6l1n

网友:
习惯性顶一下

网友:
手上有个山东的201-1,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