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还有救吗?小白开卡各种失败求助:主控sm2246xt

楼主(2023-06-01):
固态盘接口:msata 256G

SM2246XT-msata

SM2246XT-msata

主控芯片:SM2246xt h AA
闪存:镁光NW713
大小:256G

用了一段时间不读盘了。打算试试短接ROM用软件重新开卡。

正常进入ROM

正常读取,但是看不懂参数

自动获取了不同容量的FLASH SELECT,都试了一遍

这个地方不知道啥情况

开卡报错如下

网上找了各种方法,试了N变都不行,不知道还有没有救,请大神帮助。

网友A:
手动指定降容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指定降容开试试

是这一块设置吗?如何操作?

网友B:
这里指定一下容量,你这个报错是因为坏块太多了,建议跑一遍RDT之后在开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指定一下容量,你这个报错是因为坏块太多了,建议跑一遍RDT之后在开卡吧 ...

我查了一下什么叫跑RDT,跑RDT就是小白请放弃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什么叫跑RDT,跑RDT就是小白请放弃的意思

幽默。我前些天在B站上看到一个视频专门介绍了跑RDT,不过我记得那个软件的界面跟你这个有挺大不同

网友D:
我好像看到你挂某鱼的链接了

网友E:
先指定小容量比如16g开一遍,如果能成功再指定240g或者更小容量开,估计坏块过多导致自动容量开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指定小容量比如16g开一遍,如果能成功再指定240g或者更小容量开,估计坏块过多导致自动容量开不出来 ...

最小试到1G,还是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好像看到你挂某鱼的链接了

没挂过某鱼,这是没撕标签的照片,有点山寨的。
我搜了下这个牌子,没这款。

网友:
小白还是别弄了

网友E:
换一个 Q0405A 版本量产,还有颗粒类型选 Micron,1Tbit,MT29F1T08CUCCB(L95B) 试一下,这个颗粒比较少见,不过应该可以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一个 Q0405A 版本量产,还有颗粒类型选 Micron,1Tbit,MT29F1T08CUCCB(L95B) 试一下,这个颗粒比较少见, ...

换了你说的版本,自动识别出1T和512G的颗粒,
选了1T的版本提示不匹配,强行开还是报错,
试了指定小容量的开,
尝试512G版本的开,
都报同样错误。

感觉这个错误绕不过去了。请问我这盘能正常进入rom,也能被开卡工具认到能代表什么?能代表还有救,还是不一定?

楼主:
要是不能进rom,我也就死心了,就想知道还有没有救。

网友E:
你这是盖标的713颗粒,我测过原片质量还行,刷个rdt固件跑一下,ecc设置为30,其它选dont care,看能不能写入固件,要是还不行,估计主控或者颗粒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盖标的713颗粒,我测过原片质量还行,刷个rdt固件跑一下,ecc设置为30,其它选dont care,看能不能写 ...

好的,我先学习学习跑RDT教程,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盖标的713颗粒,我测过原片质量还行,刷个rdt固件跑一下,ecc设置为30,其它选dont care,看能不能写 ...

试了一下,rdt也耍不进去,还是报坏块太多错误。
我的配置有问题吗?

网友:
把disk size 改成1g,把rdt test setting 对话框中的erase sysblock 勾上,看能不能刷入,否则只能拆颗粒用,903清空测试了

网友:
我在46en上曾经测dfk颗粒的rdt,ecc误选了2,结果当然是跑不过,固件标注坏块太多,重新也开不了,最后只能在903测试架上全部清空,忙了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幽默。我前些天在B站上看到一个视频专门介绍了跑RDT,不过我记得那个软件的界面跟你这个有挺大不同 ...

版本不同,布局不同,方式也不同,得找相应的版本教程。或者参考别的版本,举一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