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抽完的YOOZ电子烟拆开看看

楼主(2023-06-02):
烟嘴白色部分用刀片可以拨出来,充电口塑料膜揭开,拨两边卡子向内,就可以从另一头推出来了,一个电池和一块电路板,控制器接入烟嘴会通电,加热嘴子里面的加热丝,把薄荷味弄蒸发出来。

网友:
看看能不能改个510电烙铁

网友A:
电池看着好像鼓了吧。

网友:
改小功率的电烙铁,不知道通电时间是不是会限制

网友:
改造移动电烙铁应该不错,可能电路上要调整

网友B:
烟,加上电子,似乎立即高大上起来

但它依旧是个魔鬼

网友:
不用了还可以拆件用

网友:
抽电子烟就是抽电池。大电流才有烟雾。
除了用真烟叶的的日本帝国烟草之类的。

网友C:
电池怀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怀孕了

是的,很少的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看着好像鼓了吧。

是的电池鼓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烟,加上电子,似乎立即高大上起来

但它依旧是个魔鬼

嗯,好像不比普通香烟少多少危害。

网友:
加热不燃烧的电子烟,危害比燃烧的烟草小,起码没有一氧化碳和烟火了。

网友:
中间那个圆的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前面赶不走虎,现在却又引来了狼!

网友:
一次性的,有点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