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路上捡的货车改装尾灯

楼主(2023-06-02):
六一骑行了一次沛县敬安,半路在非机动车道上捡了个尾灯,看情况是后改装的,时间长颠掉了。正面有块小太阳能板,侧着看里面有个软包电芯,就带了回来晚上到家开拆,

背面四颗自攻丝,安装固定板和后壳间泥土有点多。简单清理一下灰
边缘一顿翘,撬开了

主控芯片,七路LED控制

电芯还有4V,无容量标示,看尺寸300mah左右

红色的贴片发光二极管,两并,14颗组成7组

只有顶部的6颗发光二极管其中5颗正常亮,一颗微亮
也看不出来点亮顺序,我猜是右旋转、左旋转、全闪亮,接着重复

网友:
还是太阳能的

网友:
太阳能的哦,高级

网友:
还有玩玩的价值。

网友A:
这个电路板好熟悉,好像是大货车上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板好熟悉,好像是大货车上用的吧

大货车上有电源,应该是自行车用的

网友:
这应该是道路施工警示灯,闪亮的。

网友:
俗称榴芒灯,照的后面的车睁不开眼。

网友B:
这玩意儿别看照不远,正面看很刺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别看照不远,正面看很刺眼。

确实,超级晃眼睛

网友:
货车上接电使用的多,应该是工地上的

网友:
还是电池问题大一点

网友:
这灯没有控制开关的线路,难道是常亮? 这样说来,这灯就不是车上用的,而是施工格挡上的警示灯。

网友:
太阳能和灯在一面,说明是侧面的

网友:
道路施工那种更像一点

网友:
安装支架撕裂了才掉的?

网友:
太阳能板在正中间,这是要朝天上照吗

网友:
亮度怎么样?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这个白天也亮吗?怎么控制开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