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银灿IS917+美光M29F08CBCBB-2CA46432AA求工具开了半年了,还是不行

楼主(2023-06-02):
之前的硬盘拆了两个美光芯片,买了一个917,在网上找了无数个工具,只有一个可以识别的,但是没有参数,然后按照论坛大神的加上去了,就是各种报错,我还是怀疑参数是错的,有没有那位指点一下小白

网友A:
把 SupportNumer=  和 SupportMDie= 后面的数字去掉看行不,你这个是l06b 颗粒,要短R6,R7,R12,R11,断R10

网友:
楼主大半年还在坚持,精神可嘉

网友:
917能开3d颗粒?

网友:
u盘焊接没蹊跷,开卡有时不容易,加油,贵在坚持。

网友:
玩半年,真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SupportNumer=  和 SupportMDie= 后面的数字去掉看行不,如果是bga封装,还要把最下面的R6去掉 ...

感谢指导,我试一下

网友B:
917可以开

网友:
有没有想过换一个主控板试试

网友:
用917开过好多mlc,也开过东芝和镁光的slc,倒是l06b没开过

网友:
917自己加参数一堆问题,我也尝试过两次,都放弃了

网友C:
用这个工具(看版本号搜索)应该可以,以前开过英特尔的l06b,正常使用。917可以开大容量mlc颗粒15177-256g,东芝1efl。。还有slc颗粒,东芝7s2f,nw609,nw706,nw428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工具(看版本号搜索)应该可以,以前开过英特尔的l06b,正常使用。917可以开大容量mlc颗粒15177-256g ...

量产砖了,能救回来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量产砖了,能救回来不?

短接进入ROM,先f9清空

网友:
引用 网友B:
917可以开

也只有个别3d制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进入ROM,先f9清空

我这是清空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进入ROM,先f9清空

917还要短接吗?我的是清空失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917还要短接吗?我的是清空失败了

不识别可以拆下反贴,就能识别了,再量产,短接进入ROM只是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