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焦耳怪盗电路(基于超低压boost变换器的增强型焦耳小偷电路)

楼主(2023-06-02):
实物图:

电路图和PCB图:(与实物不一致,实物是用一个废案零时改的)

参数:
LED驱动电流:25mA
最低启动电压:大于630mV(理论值700mV)
最低工作电压:560mV
全范围电流误差:小于2mA(560mV - 1500mV)

示范视频:
【视频】焦耳怪盗--基于超低压boost变换器的增强型焦耳小偷【zvs吧】_百度贴吧 (baidu.com)

可以看出这个焦耳怪盗暴杀一般的自激式焦耳小偷,不仅工作电压更低,电流稳定度也更高,输出能力相对也较强。直接感觉就是能在一节电池从满到空时维持LED亮度几乎不变且驱动电流足够大能让一个普通LED满功率工作。

楼主:
请注意R3的阻值不固定是根据你的LED工作电压决定的。请选择你的目标LED,然后用可调电源输出25mA电流点亮它,然后精确测出LED两端的电压Ufd。
此时R3的取值就是R3 = 250*(Ufd - 0.4) kΩ。
本例使用的LED测试Ufd=3.2V,则R3的理论值为250*(3.2-0.4)=700kΩ.
实际请选择最接近的电阻进行代换,也可小范围修改下偏置电阻使得分压系数接近理想值。

楼主:
这个电路适合于单节干电池,镍氢或者镍镉电池的LED手电筒,亦可以用作输出比较低的燃料电池或者应急使用的原电池照明装置,这里引用下我在别的论坛发帖,使用自制原电池驱动这个电路的实验:锌银和锌锰原电池的土法制作及测试 - 科创网 (kechuang.org)

网友A:
这是让电池延迟退休的节奏啊

网友B:
这个IC是专用的LED恒流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让电池延迟退休的节奏啊

电池其实会死的更快,因为驱动电流相对会很大,所以输入电流其实也不小。实测在600多mV的输入电压时输入电流能达到250mA左右,电池一下子就猝死了。还好我用的是稳压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IC是专用的LED恒流芯片吗?

不是啊,这玩意本意是用于单节电池的低压MCU系统的,被我活用魔改了。
国产有专门用于1.5V的低压LED驱动芯片你找找,我之前看过结果没记录现在不知道去哪找了。

网友:
围观学习涨知识了。

网友:
感觉做工还不错的

楼主:
新板子到了,还挺小的,之后做一下终版测试,确信没有问题就分享工程文件,然后开始验证下一套方案。
关于增强型焦耳小偷,我制定了5套方案,一套已经验证作废,这是第二套方案。

网友C:
做手电,然后电池烂出水才知道

网友:
我理解是不是利用boost低电压输入芯片,榨干电池到芯片启动电压之间的电量?最低启动电压:大于630mV(理论值700m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手电,然后电池烂出水才知道

用碱性电池,一般不出水

网友:
增强型?这是让电池死的更快啊。

网友:
这是准备让电池厂家倒闭呀,现在使用锂电池的比较多,使用碱性电池的设备空间有限,加这个板子还需要考虑减小尺寸才好。

网友:
这么多电流

网友:
这个和典型焦耳小偷电路不是一回事。是芯片的大功劳。焦耳小偷电路的经典就在于不运用任何芯片,只用简单的基本元器件。

网友:
除了尺寸有点大的问题,再就完美了

网友:
据说可以废旧电池持续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