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四位小插座

楼主(2023-06-02):
一体铜条,插脚接触的地方利用很巧妙冲孔翻折加持插脚。正面七孔插质量对得起价格不经常插拔的小功率使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真一体啊,看着是正面有个二插背面有个三插?感觉就出线位置要整个什么东西固定一下就好了,这样没固定感觉会不会容易脱开

网友:
只看到一位两眼,反面还有三位吧。

网友:
没有看到三眼的吖!

网友:
出线口靠卡槽和凸起压线,要用线径稍大于孔径的线。
这个是2+3插无地线。线是压接端子的,大流水线生产速度极快,过10A比起锡焊的也就发热大一点点,可以用。
插头的夹持弹片是1+2,和飞利浦的有点像。

网友:
小东西不错,对于一些小设备使用起来非常的好。我现在没买到这样的小东西,就是用明装盒做的,接监控接小灯非常好

网友:
这种铜片的。。。算了吧!还有这个插排设计比较奇葩哈?怎么只有一个插头孔位?其余在另外一面?

网友:
这个东西不错,还是一体铜的

网友:
看上去有些年头的东西了

网友:
联结小电器方便。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

网友:
这个安全系数不高,尽量不用

网友:
不干活挺好的

网友:
怎么只有一个插头孔位?其余在另外一面?

网友:
插满时,可能会接触不好。

网友:
这一体的好吗?

网友:
这个就是早期那种简易插座的简化版,这种结构形式经过多年考验,简单可靠。

网友:
这个看上去是正反两面都可以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