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是什么玩意?在路边捡到几个了,搜图也没找到类似的!

楼主(2023-06-02):
公路边捡的,一年能看到几次的样子
孤陋寡闻的偶不认识这玩意!

就是这个黑塑料管,表面为纵向深条纹

长度42mm

外径15mm

中间是通孔,也就是个薄壁管子

一头内侧有规则浅环纹

另一侧则是光壁

以前应该捡到了几个,不过只翻出来一个

这是什么玩意?搜图也没找到类似的!
这次捡到就发帖请教一下见多识广的坛友们,以解多年疑惑

网友A:
感觉像是个防滑把手。

网友:
感觉有点像那种吸水拖把压吸水海绵的那个塑料滚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个防滑把手。

作为把手的话,太小了哦

网友:
开始以为是打印机送纸器上的,看下去发现内孔太大了。
二楼说是防滑把手,感觉也不像,太小了

网友:
不要乱捡东西,国内曾有捡到放射性物品致残的案例。

网友:
看这像金属杆上的护边套管。

网友:
没有把握不捡,防止误伤自己

网友:
不知什么,高手指点。

网友:
出租车发票打印机里面的发票纸耗材套筒

网友:
貌似是卷发器上的

网友:
出租车打印发票那个纸用完后的

网友:
看着像防滑的套,做把手有细了短了。经常能捡到说明是常用的

网友:
就个皮套,可能是打印机搓纸轮上,或者手持吸尘器滚轴皮套

网友:
像小孩儿玩具用的加长联轴器。

网友:
挺像车把上的把套

网友:
好奇害死猫

网友:
3楼是个爱生活的主,感觉他说得对

网友:
上面有人说了,就是出租车发票打印的那玩意里面的,热敏打印纸的那个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