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路上捡的一块电动车控制板,探讨一下做点焊机的可行性。

楼主(2023-06-02):
最近研究点焊机控制板,想起来很久之前捡到一块电动车控制器,看到上面有不少mos管,标识上写的是irfB4110,查找相关参数是180a 100v,和常用的228、3713相比略显冷门,没见有人用过,个人感觉还是很合适做点焊机的,各位tx帮看看能用来做点焊机控制板嘛?如不合适是内阻大还是耐压值过小导致的,麻烦告知下,先行谢过。

网友:
不是一般都6管8管什么的,这个怎么这么多管

网友:
内阻太大,做个电子负载还可以

网友:
只有MOS管能用得上,别的电路用不上,MOS管和散热器,加个计时电路,我猜的

网友:
内阻大,而且管子多导通很难一致,更易炸管

网友:
拆管子玩还行。

楼主:
无意中看到这个电路图貌似可以用,各位帮看看好使不?

网友:
不走寻常路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击穿的

网友:
18管的电动车控制器,少说也是1000瓦以上类型的,

网友:
点焊机最难的部分是线圈。

网友:
mos很壮观,怎么啥好东西都能捡到?

网友:
先拆MOS,测试一下是不是好的!

网友:
4110的RDS=4.5毫欧
这管子做低压电子负载不错~~

网友:
管子导通内阻3.7,内阻太大了。做点焊机,单管导通内阻最好不要大于1。

网友:
做个电子负载更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意中看到这个电路图貌似可以用,各位帮看看好使不?

仿真了一下定时部分貌似可行,之前也想用555设计定时部分驱动可控硅做控制部分,个人觉得比4011做简单可行。

网友:
100K可调中点电位时输出脉冲0.05S,但是控制一堆MOS管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击穿的,可不可以驱动伺服电机

网友:
大佬,在那条路上捡的,我也想去碰碰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