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测量锂电池内阻和容量,大家有好用电设备推荐吗?

楼主(2023-06-02):
看了一圈,功力不够,自己DIY明显不行,腰包不鼓,土豪设备买不起。
rc3563 和 LQ1060S 这样的,有说好的,有说不行的。也不知道哪个好了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A:
还有个济南耀锐的YR1035+

网友:
分容柜。
测内阻要直流法。
测容量要放电曲线。
单单显示一个数字,误差太大。
分容柜至少充放三次。

网友:
我是不会直接放弃

网友:
买成品吧。耀跃的不错。

网友B:
30块钱的彩屏容量内阻仪也蛮香的,论坛不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块钱的彩屏容量内阻仪也蛮香的,论坛不少了

有成品吗??能测内阻,测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济南耀锐的YR1035+

有人说YR1035+ rc3563 和 LQ1060S这三家差不多?是不是这样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rc3563 ,挺好用的。但 LQ1060S的销量大,感觉应该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0块钱的彩屏容量内阻仪也蛮香的,论坛不少了

这个测内阻准确性怎么样

网友:
好点的就是有点贵,小白业余测锂电池有点浪费,到手找出几角旮旯电池一顿测然后就吃灰。

网友:
如果只是自己平时检测,可以不考虑精度太高,因为价格会贵不少。

网友:
我用的电池内阻仪用是YR1030,容量用的是灼智EBC-A10H,用啦好几年啦,用着还可以,挺顺手的。

.

网友:
耀瑞的还习惯

网友:
豪欧交流表,几十块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测内阻准确性怎么样

30块钱 你猜 可以做对比用,但是想准确就算啦,单独测内阻可以闲鱼买有自己设计的,和仪器对比很准也不贵50以内可以搞定,测容量可以用30这个,所以百元内搞定内阻容量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块钱 你猜 可以做对比用,但是想准确就算啦,单独测内阻可以闲鱼买有自己设计的,和仪器对比很 ...

现在手里有个Lii-500,当充电器用了,因为测内阻功能没什么参考价值,容量测得差不多都是2200左右,感觉像是个快乐表

网友:
日置 bt3563  值得拥有

网友:
这个东西好像都不便宜呢

网友:
这个东东,没开源吗?谁知道在哪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