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电容还是不错的

楼主(2023-06-02):
固态应该比钽电容还厉害些

网友A:
这是个什么仪器?

网友B:
你这可以测试温度影响吗?如果不能,就不要拿胆电容说事。
固态是不错,但也不是没缺点。
我都怀疑你的测试装置就是为了卖固态电容,专门生产的

网友C:
这个电容看着好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可以测试温度影响吗?如果不能,就不要拿胆电容说事。
固态是不错,但也不是没缺点。
我都怀疑你的测试 ...

哈哈,钽电容温漂小?不过一般这个容量温漂是次要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什么仪器?

电桥,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看着好漂亮

你说的是哪个电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钽电容温漂小?不过一般这个容量温漂是次要因素

钽电容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稳定性,适应范围很广。
固态电容没研究过,感觉就是因为三大主板品牌,因为爆浆事件,被美国佬罚得肉疼,
近几年才出现的,也许唯一的好处,就是不会爆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钽电容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稳定性,适应范围很广。
固态电容没研究过,感觉就是因为三大主板品牌,因为爆浆 ...

钽电容短路也很厉害,不知道液态钽电容如何

网友:
第二图,电阻1Ω ?

楼主:
是啊,怎么了,很大吗

网友D:
固态电容好,怎么与电解电容区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啊,怎么了,很大吗

太小了呀,别的阻抗都是几百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小了呀,别的阻抗都是几百兆

它容量小,所以电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态电容好,怎么与电解电容区分?

哈哈,很多电解上10k就不是电容了,而固态似乎没事

网友:
电容这个东西,容值越小,阻值越大,是不是好的还要自己查表,还不定能看懂,好麻烦。

网友F:
固态安全些吗? 不容易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固态安全些吗? 不容易爆炸?

不知道,没怎么长期用过

网友:
就是死了特征不明显

网友:
这是在炫工具,不是说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