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15000VA稳压器空载的话自身耗多少电呢?

楼主(2023-06-02):
最近天热用空调的多了,特别是晚上电压才170V左右,空调都不制冷了,想买台15000VA的稳压器接在总闸上,但不知道稳压器自身耗电大吗?大家来说说。

网友:
要去询问厂家。

网友A:
看效率,另外你这是型号不是功率,15000KVA.

网友B:
就这体积,能有5000W就不错了,能带个1.5P就不错了,2P机还是有概率憋停压缩机。
如果你是变频机就不用担心170伏带不动了。

别问我怎么知道了,家里还有2KVA,5KVA,10KVA三个稳压器扔在仓库里吃灰。

5K的还不如2K的,5K的自耦变压器只比2K的略大一点,所以买个合格的才是重点!

顺便一说,我买的5KVA的外壳和你的图片上长的一样。

楼主:
问了客服,回答:自身很省电的亲。

楼主:
如果有功耗器插上就知道,想问问有没有朋友测过?

网友C:
是自耦变压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体积,能有5000W就不错了,能带个1.5P就不错了,2P机还是有概率憋停压缩机。
如果你是变频机就不用担心 ...

牌子是“佳宝正牛”的,上京东看评价还行,不会这么不堪吧?

楼主:
广告是这样介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自耦变压器的吧?

问了客服,说:继电器式的亲。

网友D:
我们村的变压器才2个100KVA,你这够我们半个镇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村的变压器才2个100KVA,你这够我们半个镇用了

这,这...应该是15000VA吧。

网友:
稳压器无功功率应该是设计不同而不一样的

网友:
质量越差,耗电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效率,另外你这是型号不是功率,15000KVA.

供电设备一般标注的都是容量KVA,比如变压器
不过容量15000VA,宣传15000KVA,忽悠小白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广告是这样介绍的:

这些宣传图假打的,直接发产品说明书或者技术文档

网友E:
但是这么小的尺寸,容量15000KVA,表示压力很大。
要么是用了黑科技,要么有虚标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但是这么小的尺寸,容量15000KVA,表示压力很大。
要么是用了黑科技,要么有虚标嫌疑··· ...

15000KVA可能是搞错了,有没有15000VA呢?找了张图,里面应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15000KVA可能是搞错了,有没有15000VA呢?

15000VA的变压器都不止这个大小,行不行得得看详细技术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15000KVA可能是搞错了,有没有15000VA呢?找了张图,里面应该是这样:

...

15000VA 供220V,输出电流68A,但是看这个线径,貌似····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