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松下LDA13L/100形LED电球拆解修复

楼主(2023-06-02):
山川光电实验室坐落于芜湖,本次实验室撤出的是出口日本的松下球泡LDA13L 这是最大号的松下LED家用电球了,松下LDA13L 电球色。经历了69个月的老化测试,本灯泡2017年7月生产当年8月开始点亮测试,总持续时间到2023年4月截止。 共运行了5年9个月,这是持续点亮没有关闭的情况下退下来的测试灯泡。包装被很好的保留了下来。测试完重新打包,留存于光电实验室仓库内,后因仓库搬迁偶然获得。

这个灯泡经历了69个月24小时不间断的点亮,里面的透镜都被烤断了,里面的驱动也都发黑了,这么大的功率即使散热如此好也抗不住时间的考验。共运行了49680小时,目前光通量达到了预设值80%,也就是说光衰达到了20%,但是12.9瓦的功率就算光衰如此多,用在我的台灯上还是太亮了,1520流明的初始光效118流明每瓦的光通也是表现不错。目前的光通量测试1213.15 流明,这个亮度在台灯上依旧太亮了。
显色指数基本没啥变化,原本84.7 下降到83.5,灯泡的壳子明显看到有发黄痕迹了。

此灯泡在日本国的保修政策是5年保证没问题,寿命40000小时标定。看来这不是瞎吹的,据说这项测试从2002年就开始了,那时候刚研发出来照明大功率LED 还不普及,全都是草帽LED。寿命一路飙升到现在,确实离不开日本工程师的孜孜付出。目前所知,正在研究86000小时产品,电解电容的温度使用的是155度的,而且散热做的更好,里面用了更先进的隔热材料,确保里面的驱动板不会因为常年烤制损坏。

其实我想说现在已经做得完全不错了,这么多年下来,板子都烤黑了也不出问题,在追求几万小时寿命上去,那这一个灯泡卖到600块,还有人买么。 我当然是个例外,就算1000块一个,我也会买一个来看看效果。 毕竟凝聚了世界最耐久长寿LED 高品质产品设计师的心血。

此货品在天猫全球购上面有销售,也是唯一正品销售渠道,售价高达299元。这是正常销售的价格。 一般客户较少消费本级别LED球泡。

下面来看一下他的包装,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保存,重新吧这个灯泡装进去,这叫新壶装旧酒么。 日本企业的做法非常令我们钦佩,做一件事情细节做的非常好。这也是实验室同仁们每次测试日本过来的产品都会不自觉的发出感叹,日本的产品真的用心了,制造的真好。排除其他情节,自己花自己的钱买好的产品,当然会选择好的质量的。

这是LED灯板,发黑的部分是我重新焊接上了几个灯珠,原来的灯珠因为我暴力锤子大法用壁纸刀敲,给弄坏了。弄掉了几个灯珠,导致一排灯珠不会亮起来,换了几颗灯珠还是不行,最后仔细观察是自己焊接技术没过关导致的问题,重新焊接问题解决了,整个灯盘的所有灯珠都亮起来了,功率没啥变化即使用过了5万小时,灯珠都发黑了,也没问题,您看着质量。

这是里面的驱动原件,能明显看到班子已经考黑了,但是一切都正常没有任何异常。只是这是100V的需要使用日本电压或者购买变压器才能使用。这个功率的灯泡不可以更改电容等来改造电压了,我们测试过多个,都开始出问题了,小功率的可以,大功率的不行了。

容易损坏的电容被套上隔热管。无损拿出来之后,还能无损的装上去。接着使用。

巨大的散热铝合金,真的好重啊拿在手里一大块铝合金,螺丝的位置闪闪发光,这个铝合金散热器也经过了打磨切削,如果整体拿出来,也绝对是一件艺术品,日本企业就是这样,在看不到的地方下功夫,日本汽车也一样,内行的人都会逐渐发现他们强大的秘密。

这是我切掉灯罩的时候把最边的三个灯珠切掉了,导致一排LED 不良, 后经过多次测试发现一个灯珠没有焊接到位,焊接到位之后故障消失。全都亮了起来。

装上的几个灯珠是白色的,在全都是黄色的情况下也看不出白色的痕迹了。 这个灯泡使用的是SSC 汉城半导体公司生产的单颗6V 的1.5瓦灯珠   14+14+10+10 总计48颗灯珠,全功率运行可以达到72瓦,但是松下只让运行到 12.9瓦,这么大的余量,这么强悍的散热,卖300块钱,也值得吧?

这个灯泡基本已经伤痕累累了,抗住了这么长时间的测试也可以休息一下啦,就像跑了200公里的超级马拉松都抗住了,我意外得到他就要好好保护他,重新组装好擦拭干净,换上新的散热硅脂,换上好的灯珠,重新为我服务。因为我平时维修居多需要好的台灯照明,这个就当我的台灯灯泡了,我用起来就省的多了,应该能再用10年。即使到了寿命,驱动也可以更换成普通驱动装进去,板子是双层的,灯珠也可以自己更换,甚至能用30年。 这就是真正的松下日本品质。  会让他继续为我服务下去。

                                                                   2023/06/02 上午凉爽无事  使用JME7155 精模键盘打字

网友:
好是好,但家用算起来性价比太低了。

网友:
可插拔设计,方便更换!

网友:
“2023/06/02 上午凉爽无事”,我这里大清早32度

网友:
售价高达299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网友:
做工散热可以,驱动板细节不错

网友:
299的价格劝退了

网友A:
“”日本企业就是这样,在看不到的地方下功夫,日本汽车也一样,“”这话有失偏颇,纵观国内日本车企,在看不见的地方偷工减料比比皆是

网友: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企业就是这样,在看不到的地方下功夫,日本汽车也一样,“”这话有失偏颇,纵观国内日本车企,在看 ...

您觉得像丰田车保险杠缺失变薄,德国的大众车后面不给装保险杠,大众车国外全都是AT,国内给换双离合。bmw车变速箱油底壳缸盖给换成塑料的。  但是在他们国家用的都是厚实的,铝的,啊。 为啥到国内这样了? 特斯拉降价了,一样的产品,不愿意了? 想一想

网友:
里面怎么还有玻璃

网友:
驱动板和灯板的用连接器连接。美的的则缩水直接用板上的焊锡,焊锡氧化接触电阻变大会发热增大,连接器的是镀镍铜针。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3005-1-1.html
还是20块钱的国产高显色铝壳球泡看起来性价比高一些。

网友:
质量可以,价格也可以

网友:
还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呀!

网友:
确实非常好,但价格还是太高了。50元比较适合。

网友:
球泡的设计挺好,重点应该注意在散热上

网友:
质量的确不错  售价也更感人

网友:
做工再好,也好不过兜里的299元,况且用110V,

网友:
国货用量价比拼。你一个用10年一年30元成本,后期亮度达不到前几年的标准。同亮度国货不到30元,年年新灯同亮度。

网友:
299元应该全用,倒装芯片3535陶瓷灯珠,避免金线断裂失效。结构比阳光照明9w垂直焊接电路板友好,容易拆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