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迈科(迈科微)MW8209量产CD盘PE后读取掉盘,设置写保护后才能读取

楼主(2023-06-02):
别人送了一个投标盘,前几天自己又入了一个,都是扩容的,一个512M,一个256M

老站量产工具地址
Spansion S34ML02G2,这个FLASH在量产工具内,根本没有,选了个容量一样的三星flash也可以量产成功

量产恢复真实容量之后也没啥用,关键是太小了,放啥都放不下,就想量产个PE用
结果量产可以成功,但是不能读取,会掉盘,软件读取这个设备也会掉盘
原以为是主控太老了,估计是没戏了,搜索了老站,果然发现有人和我一样问题,说换多换几个镜像,我换了N个都不行,
后发现这个主控,如果量产CD-ROM,必须勾选“写保护”这个选项,如果不选100%读取时会掉盘

PDD不少投标扩容盘都是这个主控,希望能帮到一样想量产CD的坛友吧

网友A:
工具错了,应该用这个最新的,试试看?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505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错了,应该用这个最新的,试试看?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5057-1-1.html

下过这个版本了,一样会掉盘,我刚开始也是以为是量产工具版本太老了,这个版本不勾选写保护,量产PE之后一样会读取的时候掉盘,在BIOS里面连引导文件都搜不到,只显示一个空CD-ROM

网友(2023-08-23):
Spansion S34ML02G2,这个FLASh选哪个能量产???

网友:
放了PE也不能放系统,不合适
只能放100首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