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两台inspur浪潮12470EWH显示器,凑一台好用的出来

楼主(2023-06-02):
有两台一模一样(同品牌同日期生产)的显示器,一台摔了导致开机下半部分花屏上半部分黑屏,另一台开机后一秒左右后闪屏(一亮一黑,无图像),想使用摔了的那台机子来修好闪屏的

拆完了才想起来要拍照发贴挣分,下面拆解过程为摆拍,还原了拆解过程

先来张背后照片,带有铭牌,两台显示器均为2020年12月8号生产,卡扣设计,只有两颗螺丝,一圈卡扣,拆废不少

取下后盖后,现在的显示器集成度非常高,比较简洁,取下红圈处的两根排线,按键板排线因画红线处粘在液晶板上,怕损坏就没有取下,只需要小心揭开电路板盒,在另一头取下即可,排线非常长,中间用胶带固定

同上

液晶屏型号,2020年12月3日生产的,查该型号液晶屏发现很多显示都使用了该型号屏,比如某米

取下电路板盒后翻过来,只有两块板子,右边黑色绝缘纸覆盖的是电源板

这是闪屏的那台液晶屏电路板,有明显锈迹,可能是使用环境潮显引起?不太确定!此处锈迹清理打磨掉

控制板正面,该显示器支持VGA和HDMI输入,左上角有空脚位,有其他输入方式的硬件?

控制板背面

电源板正面,未发现怀孕的情况

电源板正面局部,GBP206S

电源板背面,有一颗螺丝与众不同

电源板背面,4N65KG

4N65KG资料

电源板背面局部,看不清字的8脚芯片

将摔坏的电源板和控制板更换到闪屏的显示器后试机正常,已经运行了2个小时

网友:
家里也有一台花屏的

网友:
移花接木,完美修复

网友A:
虽然没听过这个牌子的显示器,但是看起来很高大上的样子。这个型号的屏貌似搜不到信息唉

网友:
拼出来台好的也不错,另外的当料板,或许后面用得上

网友:
二合一技术,简单实用!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丑,变废为宝了。

网友:
不错修好再用

网友B:
不知哪家代工的,这种维修也毫无难度。

网友:
跟某想的做工差不多。

网友C:
应该是服务器配套送的吧

网友:
手艺不 错,这就有一台好的显示器和一块料板

网友D:
能拼凑嫁接修好一台正常使用,也不容易了,老司机啊。

网友:
恭喜合并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听过这个牌子的显示器,但是看起来很高大上的样子。这个型号的屏貌似搜不到信息唉 ...

关键词:BOEB238WU3
搜索结果是某宝的卖某米的显示器灯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哪家代工的,这种维修也毫无难度。

没有一点难度,准备了电烙铁和万用表都没有用上,就用上了撬棒和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服务器配套送的吧

2021年时该品牌国产电脑的配套显示器,几十台主机一直在吃灰,显示器都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拼凑嫁接修好一台正常使用,也不容易了,老司机啊。

我只会这个,比如我之前还把两台坏的笔记本合并好一台

单位的东西,折腾不好也所谓,多个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