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大神:拟加个车载感应开关,不知道哪种方式好,求助!

楼主(2023-06-02):
各位大神,新手求助个问题:

如图所示:
小车没有后备箱按钮,须遥控或者到驾驶位按按键打开,极不方便,现想加装个感应开关(TB购买成品).
我的思路是装后保险杠下方,改为脚踢感应,拟采用雷达或红外感应(个人不是很懂,可能表述有误),不知道需要注意什么,现在我主要是顾虑下方探头会不会受雨水感应误开,原先有车友加装过类似开关,只不过是用的触摸感应,洗车时会误开。烦请各位大神指点下,哪种方式可行,先谢了!

方式一:红外感应:红外发射/接收管探测那种,类似公厕洗手台感应、感应距离15CM左右,继电器吸合0-40S可调
方式二:被动式红外热释点:类似小夜灯那种探头,感应2-5米,延时2-300S可调

网友:
都会误动作,第二种弄个盖子,到时候一拨开就感应上了

网友:
第一种有遮挡就开了,第二种感应人体热辐射,动物也会触发,记得有一种蓝牙模块直接连手机蓝牙自动开启或手动开启

网友:
两种都会误动作

网友A:
最好的方法就是后保险杠下方加个开关,用脚一踢就开啦,简单,实用,还没有误动作。

网友:
车规级的器件 比工业级的器件高一个等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方法就是后保险杠下方加个开关,用脚一踢就开啦,简单,实用,还没有误动作。 ...

对,尽量防误动作。

网友:
脚踢的
你路上颠簸一下就开了咋办?

简单点,不要搞太多花头
电动的都嫌容易出问题
钥匙开的,用了十多年都不会出问题。

哪个出租用电动尾门,那他就等着随时花钱吧。

网友:
TB应该有成品模块吧

网友B:
这东西自己搞可靠性太低。建议不要搞,忍着。

真的要搞,在后面放个手按,脚踢的机械开关。可靠性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自己搞可靠性太低。建议不要搞,忍着。

真的要搞,在后面放个手按,脚踢的机械开关。可靠性最高。

嗯,考虑过手按的机械开关,但是不美观。

网友C:
不知道车上的伸脚感应是怎么做到的,不过你可以把两个开关串联起来,这样误操作的机率应该小了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车上的伸脚感应是怎么做到的,不过你可以把两个开关串联起来,这样误操作的机率应该小了很多 ...

车上自带的那种脚踢感应开关,你身上得带着遥控钥匙,感应到后,才能启动,车辆还得在停止状态下,有的还有动作要求,例如脚在开关下晃几下,用脚感应后后退一步等,不是简简单单的只是一个感应开关

网友:
第二种好点。其他的如楼上所说车设计好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车上自带的那种脚踢感应开关,你身上得带着遥控钥匙,感应到后,才能启动,车辆还得在停止状态下,有的还 ...

正解,没有限制,太容易误触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解,没有限制,太容易误触发了。

这个是车电脑有限制的,比如车速达到多少就无法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车上的伸脚感应是怎么做到的,不过你可以把两个开关串联起来,这样误操作的机率应该小了很多 ...

谢谢你的建议,感觉这个更靠谱

网友:
弄个简单的开关吧,或成品模块,这种容易误触发

网友F:
搞个315MHz遥控行不行?有成品套件出售,遥控器很小挂钥匙串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个315MHz遥控行不行?有成品套件出售,遥控器很小挂钥匙串上。

这么搞还不如直接拿车钥匙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