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福克斯前雨刷改后雨刷

楼主(2023-06-03):
两厢福克斯后雨刷用的比较少,原厂有骨胶条也将近十年了,有一点点开裂,刮得也还干净将就能用,就是有点响声,咸鱼搞了一条换上,贼便宜几块钱,没几个月烂的不成样子了,幸亏原厂条没扔,又换回去了

有骨的,就是一条粗钢条做骨,穿进胶条里面做支撑,再穿进雨刷臂固定,这里就拍了一个末端照片

咸鱼上的号称是无骨雨刷,质量应该不是一般的烂,确实无骨的,两条独立的窄钢片夹住胶条

两条钢片很细很薄,比不上原厂的有骨,类似咱们吃烤串用的钢签子,但是固定胶条的话强度满够了

原厂前雨刷胶条,用了3年,当时另一条不行了一起换掉了,因为是原厂的,没舍得扔掉,一直留着,现在拿出来用用

原厂雨刷29寸,博世的,做工还是不错的,塑料件上各种日期

两条粗壮的钢条,上面有钢印的福特零件编码号

整流条背面的喷码,能看出生产日期材质信息,大厂的产品细节确实做的到位

前胶条抽出来,手撕了一下,还是很有韧性,比较长,能做两条

按照钢条长度裁切下来

装上去从侧面能看到钢条

最后,一条装车一条备用

原车前雨刷29寸蝶式对刮,这种尺寸雨刷很少有车用,原厂博世或者法雷奥产,淘宝一百多块一对,原厂雨刷换掉后,一直都是优惠购里5块多包邮的雨刷,很便宜很不耐用,一年换一对,用着也还可以,后雨刷用的少,一直用到现在,以后也换无骨的啦。

总结——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还是有动手能力好。

网友A:
5块钱还包邮的雨刷你值得拥有,我还屯了好几副,一年一副,比买品牌的便宜多了

网友:
数码值得买里面雨刮片好多,质量还行

网友B:
竟然用29寸的雨刷,这得多大的风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用29寸的雨刷,这得多大的风档啊。。。

是啊,前挡玻璃倾斜角度很大,中控台纵向距离又长,坐前排用手是够不到玻璃底部的,玻璃面积很大,还是蝶式对刮

网友:
你这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改2根又六年。要把雨刷延展与车同寿命,让配件商与车企一样不质保也十年?

网友:
还是有动手能力好喜欢这种技术贴

网友:
拿砂纸打磨一下胶条的锋刃,然后一条崭新的胶条就又问世了

网友:
幸亏原厂条没扔,又换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块钱还包邮的雨刷你值得拥有,我还屯了好几副,一年一副,比买品牌的便宜多了 ...

我也买了这种,平时后备箱都放一副,有需要就换上。

网友: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
雨刮我买的河北产9.9包邮买一送一,去掉2块多的签到红包只要7块多。合计3元多一副,就是只用半年也值了。

网友:
后雨刮几乎就没用过

网友:
再利用,值得表扬

网友:
主要是蝶式对刮,这个设计很好。

网友(2024-09-12):
自己动手,还是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