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楼道里真正用了10年的球泡还能亮

楼主(2023-06-02):
看生产日期已经接近10年了,暂定8年吧,这个牌子的球泡当时用料算不上好但是塑料确实很不错,里面没有铝合金结构只是一个灯板,用的也是最普用的2835芯片吧,这么多年下来了感受全都是蓝光,但是异常刺眼放在楼道里就找个亮。也没人去管他,这次来这个公司看到了发现他常年亮着也没人管,我就取下来了然后装上了新购买的雷士LED 球泡,测试下十年后的产品到底如何。十年后的今天用的也依旧是纯塑料没有一点点铝合金的产品。看一下寿命如何。 真不知道这样一直点亮下去他是不是永远不会坏呢?

2023/06/02 上午无事 使用精模JME7155键盘打字

网友A:
这说明了以前不偷工减料。

网友:
原来的做工耐用

网友:
这个散热可以,现在的产品内卷严重越来越缩水了

网友:
现在的很多满功率运行,甚至超功率使用,元件还偷工减料,不容易坏才怪

网友:
6个0.5W灯珠在这么大的铝基板上,散热还可以。
低功率低发热,LED寿命可以很长。大功率高热,LED还不如荧光灯耐用。

网友:
只要解决好散热,10年不是问题)

网友:
还是设计、使用和选用材料上刚好合适,即达到了一致性

网友:
降低亮度寿命长,为了计划报废led都是超额定功率运行,不是炸驱动就是烧led灯珠

网友:
阻容降压,降压电容换成1/3容量的,寿命能延长很多

网友:
耐用的产品、厂子不好过。

网友:
里面的驱动那?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了以前不偷工减料。

一直不坏工厂早破产了!

网友:
估计一半以下的额定功率使用,所以寿命就长

网友:
好些产品不是设计和材料有观,主要还是和RMB有关

网友:
留有余量降功率用,很容易达到10万小时寿命。黑白字AVC是零几年很早批次,驱动板和缝隙粘很多灰,双滚珠轴承在服务器用了不止10年,质量很好。

网友:
查一下生产厂家还在吗

网友:
功率低,基本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散热手段

网友:
好灯,神灯!不坏就是好灯,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
以前东西的质量真不是盖的。话说,不是现在造不出来好质量的东东,全是恶性竞争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