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固态硬盘损坏之前会有哪些征兆?

楼主(2023-06-02):
机械盘损坏之前,通常读写速度会变得很慢,
固态硬盘损坏是否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征兆呢

网友:
固态是没有预兆的,说坏就坏的

网友:
分情况,如果不严重的话一般会进入保护模式,只读不能写,组装厂的话大概率是突然扑街

网友:
一般来说也是会出现运行速度慢、卡顿情况出现

网友:
很多情况是识别不到,开机提示没硬盘,断电后过一阵再开又可以开机了,或者速度很慢,蓝屏重启

网友:
硬件问题容易突然挂掉,比如某个供电芯片烧了或某个电容短路。

坏块导致的问题可能会有前兆,比如偶尔卡顿一下,然后查看smart信息,会有重映射坏。或者前期如果没注意,坏块超过阈值后直接写保护,这种情况算好的,能给你备份重要数据的时间。

网友:
TF卡我知道,不能写入和格式化了,只能读取

网友:
应该有手机卡差不多吧,反正手机卡常坏,而且无症状。有些卡坏有还只读不写。SSD应该也有这种情况吧

网友:
读取速度变的非常低,读取卡住,写保护

网友:
啥时候用不了了就是坏了,没有症状。

网友:
头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开机直接不能识别,挂了,无任何预兆!

网友:
有修过几台电脑,某厂的2258XT SSD ,读写变得很慢很慢非常慢,然后拷数据速度就几MB/S,花一天时间拷完后重新开卡又活蹦乱跳了。

网友:
数据经常备份,坏了就重新开卡,开不了买新的

网友:
试过,开机识别困难,很少几率直接顺利开机

网友:
慢,卡,还有出现各种不识别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今天好好的明天就坏了,也要看smart数据

网友:
突然坏的,不然怎么说固态坏叫做暴毙

网友:
联想电脑的ssd很容易坏,已坏2个,症状是无法格式化或开机蓝屏

网友:
大概率是突然扑街

网友:
突然暴毙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