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升级定速巡航拆下的领动原车多功能方向盘模块

楼主(2023-06-02):
上次升级定速巡航换下来的多功能方向盘右侧模块,功能为主菜单,上下,确认。与左侧对比,阉割了定速巡航的巡航 调速 取消巡航。

背面

换的时候,就怀疑是阻值识别键值,当时元首大大让拆一下,今天拆了 没有悬念。

取下键盘薄膜

就几个小电阻几颗LED,但是做工还是不错的,不是碳膜接触点,是镀金金属接触点,键盘薄膜里也安排了蓝色小颗粒来增强手感。
换上的那个180,凭手感判断,应该没有原车的这个配置,估计就一碳膜➕硅胶帽。

谢谢欣赏

网友:
这玩意也偷工减料,真服了。

网友:
挺简单的,居然没有芯片

网友:
没有芯片,怕是靠行车电脑CPU识别了。

网友:
不错越简单故障率越低

网友:
完全电脑识别

网友A:
现代的车 加装个定速巡航太费钱了,人家大众之类的 花二百三元就行,现代的要花千元左右。

网友A:
回复说的不完整,应该是现代的车型 仪表如果是液晶或者带液晶窗口的, 加装定速巡航 价格二百元左右,如果仪表不是液晶或者不带液晶窗口的,加装定速巡航需要千元左右。大众的 好像是与仪表无关,低配车只需要加装模块就行,

网友:
这玩意4儿子啥价,我觉得直接挂咸鱼说不定有人要...

网友:
这板子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应该是总线控制了

网友:
这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原装的品质肯定要好于副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说的不完整,应该是现代的车型 仪表如果是液晶或者带液晶窗口的, 加装定速巡航 价格二百元左右,如果 ...

这玩意没人杠吧?我帖子里描叙的及我们讨论的加装这玩意肯定指的是我这辆车啊,别说不同品牌了,不同车型 不同配置 甚至是不同批次,加装所需要动的地方都可能不一样。 没有人傻到认为我表达的是: 所有车换个小键盘 就搞定定速巡航了吧???

还真就有人这么认为。重申:本加装不适合所有车型,一车一方案,需要动手的请自行核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代的车 加装个定速巡航太费钱了,人家大众之类的 花二百三元就行,现代的要花千元左右。 ...

我这款领动是本身有定速巡航功能,在键盘上做了阉割,只是主机厂区分产品线的手段而已。阉割键盘换掉 换个全键盘即可。如果本身不带这个功能 全部靠加装,或者加装成本过大,就没有折腾的必要了。

网友:
车用的零部件做工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