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请师傅们帮们分析一下这个宜家LED球泡如何修复

楼主(2023-06-02):
宜家产品,经过了多年不间断点亮测试,外壳已经裂开,这是真正的塑包铝结构,铝合金没事儿,外面的塑料都成大裂缝了,然后通电一直闪烁有节奏的闪烁,拆开一看电路板都发黑了,很多地方虚焊了,我都给补了一下做了增强,电容的外皮都被烤化了, 这个电容是150V 100威法的,我以为这个坏了,换了200V4.7威法的还是频闪,是不是容量太小了也不行啊。灯板拆下来装到了别的驱动上面可以点亮,灯板没问题,还是驱动的事儿,这个外壳这么好不想扔掉,维修这个驱动也没几个原件,除了电容还有哪里能让他一直闪烁呢? 电感不会吧?贴片电阻也没有坏看起来。还有什么能坏的地方请老师指导一下哦。 还有在选择新的驱动的话怎么选择呢? 想让这个灯壳继续服务下去。

宜家的东西很多人说是国外屌丝用的,但是我觉得质量真不错啊,灯泡基本都是黄色灯光的是不是国外的客户只喜欢黄色的灯光啊,显色指数

这种驱动可以买来直接装进去么?

网友A:
楼主缺少一台能拍照的手机。

网友:
换件照原参数

网友:
4.7跟100差距有点大啊

网友:
我的电脑坏了?没看见图啊

网友:
一个灯泡,貌似不值得楼主花费这么多的时间。

网友B:
图,图在哪里?

网友:
回DOS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缺少一台能拍照的手机。

忘记上传照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图在哪里?

刚刚上传哦

网友:
100μ的你换成4.7μ等于没换,至少得47μ吧?

网友:
替换的驱动电流大了。灯板是12串结构,原驱动检查外围元件电阻,不值得修驱动,买120MA驱动

网友:
要是我换起码换个比原来更大的电容

网友:
100μ的你换成4.7μ等于没换,至少得47μ吧?那是10uf..灯里常用10   6.8  4.7   3.3uf的

网友C:
这灯板看着用的双芯片的灯珠12串,估计灯珠是6V的高压灯珠,可使用万用表测一下能不能点亮,能点亮是双芯片并联的3V灯珠,不能点亮是双芯片串联的6V灯珠。
如果是6V灯珠12串点亮电压在72V以上,出现有节奏的闪烁,估计是驱动带载能力下降,可以测一下空载电压是多少?如果低于72V,驱动带载能力下降,可以通过短接灯珠或更换驱动解决。

原驱动是非隔离恒流源,楼主选的这种驱动是低压隔离恒流源,直接使用不能点亮灯板,需要对灯板进行串并联改造,动作有些大。驱动建议选择输出电压100V以上电流100mA左右的非隔离恒流源,具体看宜家LED球泡标称功率。

网友:
直接换,不值得

网友:
我以前遇到一个led灯老闪,因为能力在限,修东西就是靠蒙的,所以一个个拆下来测,最后换了电源芯片后正常

网友:
无非驱动板或灯板问题(理论上也可能两者同时出问题),驱动通常是换一个(修吗也就是虚焊,电解失容),灯板通常是某个灯珠坏闪(一般就是短路之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灯板看着用的双芯片的灯珠12串,估计灯珠是6V的高压灯珠,可使用万用表测一下能不能点亮,能点亮是双芯片 ...

就是这么回事. 长时间点亮 LED光源内阻已经变大了, 需要的电压早已变化. 这种基本上短接一粒LED就可以解决,

网友:
这个没有修的必要了吧,线路板烧成这样估计灯珠也光衰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