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花费1千多,做了个金属鼠标垫

楼主(2023-06-02):
台电的平板,用了大概一年吧,触摸屏失灵,死马当活马医,拆开不小心把排线搞断。放弃治疗,拆电池。后盖改一个价值千元的鼠标垫。

背面用泡沫胶粘上泡沫垫,厚度刚刚好

背面用泡沫胶粘上泡沫垫,厚度刚刚好

手感不错

手感不错

网友:
厉害!!
其余的零件怎么用?
液晶屏改个带曲线的电流电压表吧

网友A:
铝板不阳极氧化的话,手感还不如砂纸,而且还会被手汗腐蚀变色,还不如10块钱的塑料垫。
我买的外星人二代铝垫,阳极氧化表面,定位非常好而且只要不刮花能耐用几十年。

网友:
后盖改一个价值千元的鼠标垫

网友:
奢侈豪华顶配

网友B:
冬天会爽死的,哈哈。
还是把屏幕那块反光板拿出来当鼠标垫更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铝板不阳极氧化的话,手感还不如砂纸,而且还会被手汗腐蚀变色,还不如10块钱的塑料垫。
我买的外星人二代 ...

太凉,所以还是用布的吧...

网友:
屏线是好的吗?家币求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冬天会爽死的,哈哈。
还是把屏幕那块反光板拿出来当鼠标垫更合适。

冬天的时候反过来用,在泡沫上摩擦摩擦

网友:
改过真皮鼠标垫,但不好用,丢了

网友:
冬天要考虑加点热

网友:
台电平板不怎么,和山崖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冬天会爽死的,哈哈。
还是把屏幕那块反光板拿出来当鼠标垫更合适。

改成加热的啊

网友:
1千多才用1年

楼主可以去咸鱼收同型号坏机回来修

网友:
垃圾…我那个时间久了没用居然不开机了

网友:
鼠标会不会不适应啊 滑溜溜的

网友:
很有科技感,还带指纹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凉,所以还是用布的吧...

冬天用加热片,夏天开空调吹风扇。
滑垫很爽的

网友:
这个鼠标垫一般人用不起的。

网友:
用玻璃做了一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