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直流玩具减速电机,两根线正负极,正反转的单片机+ic的驱动方法,可行性研究,

楼主(2023-06-02):
已经买了玩具型减速电机,平时要拆装小螺丝感觉够用,试用3.7v锂电池就能驱动,电流大概1a以内

后期准备买12v减速电机,电流大概4a以内,

驱动ic,已经买了个。还没有焊接,rz7888,还准备买tc118。

目前问题是设计电路,本打算这种没啥技术含量。的

考虑到跟进时代,,那就上ic

疑问就来了。这种1和2脚信号,要是不用单片机的话,直接接个上拉或下拉电阻加微动开关控制正反转,任意接到正负极也行?

如果不行的话,用已有的stc15w104s(手上已有)和stc8g1k08(考虑到代码应该不大,买最便宜的单片机)

顺路问一下哪里有差不多能用的代码或固件?

只需要按下才转,松开就停,能正反转就行,电机也小,电流很小,

我的思路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看IC的逻辑表,用二极管和三极管组合形成逻辑就行了

网友A:
1、2脚分别接高电平就可以控制电机正反转了。你要考虑电流电压承受能力。对了,这芯片看着功能简单,但起码用了78个引脚!

网友B:
简单问题复杂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脚分别接高电平就可以控制电机正反转了。你要考虑电流电压承受能力。对了,这芯片看着功能简单,但起码 ...

玩具一样的,我估计堵转最多三百毫安,能承受,那就可以省掉单片机了,正是好事啊,体积也能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问题复杂化

哈哈,走技术路线的,不能被人说做出来的物品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
好像没必要上单片机吧?

楼主:
一脚和二脚,任意各自串个100欧左右电阻,就能控制且不烧芯片的话,那就不上单片机了,控制板是想做到尽量小。

网友C:
用高低电平控制就可以。
可以参考一下L9110S的规格书。
@沙漠臭屁虫 来讲下实际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高低电平控制就可以。
可以参考一下L9110S的规格书。
@沙漠臭屁虫 来讲下实际效果 ...

听大婶的没错,9110完美解决

网友:
我做的,完美,过程图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