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级固态适合给NAS/监控nvr录像机用

楼主(2023-06-02):
一般几百块的固态有了解过不行,有没有朋友尝试过用那种比较贵的企业级的固态ssd,安放在监控录像机或者NAS用并且长期使用的。因为我设备几乎都放卧室里,企业级硬盘都觉得蛮吵的,我的睡眠质量不咋地。固态不是挺安静么,就是不知道适合不,还有想找2.5的企业机械听说那种声音小,但是找下来都是SAS的。监控录像机和NAS不支持这个接口

网友:
只要钱到位,肯定可以的,现在服务器,也有好些使用固态硬盘的。

网友:
有没考虑过搞个吸音的箱子

网友:
搞一个吸音装置效果好

网友:
数据中心级别 固态

网友:
有SATA协议的企业级固态啊

网友:
总的来说应该还是和钱有关,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
现在S3710或3610的价格都不贵了,有SATA接口的很安静

网友:
钱到位,啥都不是事儿

网友:
镁光1.92t------紫薯

网友A:
有SATA协议的企业级固态啊,就是价格贵啊

网友:
你又不断电,老 MLC盘子足够你用

网友:
海康威视推出了一款监控专用的1T固态 价位250左右 可以去了解下。具体咋样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SATA协议的企业级固态啊,就是价格贵啊

我是说2.5寸的企业级的机械硬盘

网友:
监控一般都用监控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2.5寸的企业级的机械硬盘

还是比家用贵一些

网友:
只要钱到位,这些都不是事儿。

网友:
把机箱放在其它房间就解决了!省钱还可靠,卧室里就放键盘和显示器。这样完全可以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
有企业级固态,就是看能不能挑到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2.5寸的企业级的机械硬盘

这个声音也不小  挺大的  还是SAS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