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跟风做点焊机,不知道谁的,单片机stc8h1k08,和stc8g1h08容易看错型号,但容易上手好用点焊机制作过程

楼主(2023-06-02):
不知道谁画的板子了某天浏览帖子。忘了谁的了。然后就收到一份打板文件,

首先吃水不忘挖井人,致敬无私奉献的作者,虽然不知道是谁,
今天细看才发现和原作者的,有点不同,并且背面5v芯片我估计不会用帖子那种。得改改

然后主要问问单片机,(以目前发帖时间能买到的以便宜为标准,能直接用)是不是直接互换?

一直以为是8g1k08,还好没下单,

这个板子没有贴零件型号,有谁是一样的,麻烦贴一下实物图,清晰一点的多微距图。我照着先做一下。。

楼主:
我一直在思考,以我一向严谨的,怎么会看错资料,
是不该被带偏啊,一次就能做成功的,

原来真是我肤浅了,我真没看错,谁看都晕,(好在我先思考好了再买,并没有什么后果,)

这资料一会儿8h 一会8g,抄来抄去,,,都不知道买那种好了。。。

就像传话下去,,变三次,,看晕了,还真不是我有意看晕的,他资料这个就不清不楚,不知道可以直接代换,还是他笔误。我私信下那个改版的楼主试试。

这款焊机缺点也突然想到了,假如要3-4串法拉电容还得去掉很多零件,并不能在实际使用时候一秒钟切换电压,

还得做至少两个板子,这样mos目前成本很高情况下,虽然看着板子更加精细,看成本更高了,线路也得会修改,

虽然不是要求手艺多高,但不能完全小白照着做。好在我是半截手艺的中手类型,压力不大,不然自制就废了

网友A:
应该是这款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0584-1-1.html

感觉这款挺漂亮的,可以做一个试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200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款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0584-1-1.html

慢慢来,一步步做,pd那个成本有点高,楼主固件都失效了,先把这个紫色的做出来

网友A:
你的板子是这款,根据前面那个帖子改的版本: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211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板子是这款,根据前面那个帖子改的版本: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2112-1-1.html ...

有心了,我一看还真是,但是那个帖子没火没有人做了发出来实物图,还得慢慢贴一部分比较容易的再来回帖继续问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心了,我一看还真是,但是那个帖子没火没有人做了发出来实物图,还得慢慢贴一部分比较容易的再来回帖继 ...

这款点焊机太丑,没有打板做的欲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点焊机太丑,没有打板做的欲望

原来还要留意颜值,+1

楼主:
哪位大神普及一下,8g和8h是不是可以混用,有啥区别,随便买个便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普及一下,8g和8h是不是可以混用,有啥区别,随便买个便宜的?

可以混用。写程序的时候注意芯片型号选对就行。
就算不对,程序稍微修改下也就能用。
最多是引脚功能设定的问题,芯片都不贵,一块多而已。没必要用时间去纠结这事。

网友B(2023-08-26):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普及一下,8g和8h是不是可以混用,有啥区别,随便买个便宜的?

你的成功了没有?

请教一个问题,我也是是模仿的这个板子做的点焊机,烧录程序等都搞定了,目前的问题是:
1、用可调电源5v供电测试,整机led点亮时 电流将近100ma ,单片机有点50度左右的温度。 休眠状态下,电流几乎为零。
2、用可调电源测试,能正常触发,正常计数。但是只要用电容供电,单片机同时使用电容供电,只要一触发点焊,必烧升压sx1308的ic和 单片机,测试了两块板子了都是这个问题。
一触发,就烧毁升压ic和单片机。
电源 输入处的ss340也是焊接的,升压部分的ss340也是焊接的,包括电源输入部分的5v稳压管也是正常的,为什么一触发点焊就烧ic呢?
是不是升压后的12v高压窜入了 单片机供电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成功了没有?

请教一个问题,我也是是模仿的这个板子做的点焊机,烧录程序等都搞定了,目前的问题是 ...

他的线路有问题。我已还进了,全新设计的电路,但是忙别的去了。加上mos涨价了且不包邮了,兴趣淡了,还是板子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的线路有问题。我已还进了,全新设计的电路,但是忙别的去了。加上mos涨价了且不包邮了,兴趣淡了,还 ...

等找到便宜管子再说咯。

网友(2024-08-05):
看的津津有味,没兴趣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