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熊电炖盅的野路子维修

楼主(2023-06-02):
      同事的小熊电炖盅进水炸,电源板SCR烧断,网购电源板自行更换,上电无反应,交我手。
      测新换电源板供控制板5V电源有,但插上控制板没有显示。测控制板上5V端子间只有11欧,有
短路?给控制板外接5V电源,试图烧机。一通乱码后,重新送电,能够自检。但按键没有反应。再
测电源端子对地已升到一百多欧。

      测各按键通断良好,按键一端接地,一端经电阻接至主控芯片相应脚。其“功能 取消”按键对应的
主控芯片第19脚只有400多欧,而其他按键引脚均呈高阻状态。显然“功能”按键一直处于按下状态,按
键“不释放”,造成开机自检完成程序后不往下走。
       因19脚对地仍有阻值,故在插电状态下,对十九脚外加5V电平(点动),经此触发,控制有了反
应,有功能灯开始闪烁。此时操作加、减键,能在各功能间切换,闪光变平光时,有了加热控制输出。

      不想换控制板,就只能想办法在19脚加一高电平做触发用。而用本机5V做触发,因电源容量小,触发
时易造成5V丢失,重新进入自检。于是断开功能键接地,接电容正极(开始1uF,后换至470 uF),本机5V
经一电阻(开始1K,470欧,最终10欧)给电容充电,将该键到19脚4.7K电阻短接,至此能实现触发正常,
且不影响5V供电。

       一个小电水壶,取消所有控制,保留必要保护,用一个开关替代也可以。本人也知道芯片的短路状态
不稳定,但目前此方尚能保证正常使用。不到之处,欢迎指导。

楼主:
      看来因为是野路子所以难以置评。这个故障处理总结就是按键在芯片内部有短路,在没有完全短死的情况下,偿试加一个复位电平,结果控制功能恢复,达到电锅能使用的目的。
      曾经类似处理过家里的空调。夏季不制冷,测感温电阻变值,比正常阻值高较多,因是负温度系数电阻,阻值越高则表明环境温度越低,故不能启动制冷,于是找一电位器代替感温电阻,调到温度显示为三十几度,整机就开始工作了。就是温度显示值降不下来,连续工作。而在高温天气该空调基本就是连续工作,达不到设定温度。就这样欺骗空调工作了一夏天,后来找到合适感温电阻才更换。

网友A:
新板是不是也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板是不是也有故障?

新电源板没问题,只是控制板“功能”键接口异常。

网友(2024-01-23):
考虑一下壶与底座触点接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