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电池用一阶段会正负极转向吗?密码门锁电池不难用意外发现....

楼主(2023-06-02):
家门上密码锁用八节五号电池,前面不小心买到了假南 孚电池,用了几个月后电池慢慢不给力了,于是买了新电池准备换,闲来无事,想查查电压降到多少会出现吃力现象,每个电池都测了下,结果发现其中一节电池的正负极与常规的完全相反,我想知道,是电池正负极本来就装反了,还是电池用一阶段内部出状况才会这样的?

重新换了一节正常的电池,全部旧电池又杠杆的了!

网友:
因为你之前把这节电池装反了,其他电池给其反向充电,也是造成电池不耐用的原因,所以不一定是假南孚电池。

网友:
不是生产时装反了。你可以拆开看看正负极材料。
是被反向充电造成正负极倒转。

网友:
因为8节电池串联使用,正常工作电流对于已经亏电的电池而言,就是一种反向的充电电流,就会被反向的充电电流充成极性相反的状态。

网友:
这电压是虚的,带个负载电压就降下去了

网友:
没遇到这种情况,说不出原因

网友:
这块电池本身有问题,慢慢没电了,反向充点电,总电压减去一节电池乘余2

网友:
8节电池是4节4节串联的,防止电池突然失效开不了门,你的门应该会一直提示你电池电量不足,但你没有注意到,这节电池大概率是买回来就没电,一直是被动放电状态。

网友:
这种现象头一次见贴确实不好判断原因坛友讲似乎都有道路理

网友:
如果不是电池混用的话,估计就是个体差异了,这个提前没电了,然后被反向充电,估计就这种可能

网友:
碱性电池是可以充电的,二十多年前我就充电使用。可惜那时候不懂直接用6V充1.5V,搞的发烫流水,烫的手都接不住,但是没炸过

网友:
电池极性反转,应该是10楼说的情况。

网友:
也许是生产失误,这可就值钱了

网友:
串联电池多了其中肯定会有一节电池先卒....电压0以下很正常

网友:
家里的门装四节电池就可以,但是有八个电池槽,是不是两个四节并联电路

网友:
之前买过一节松下的2CR5电池,正负极就反了。
当时是装到相机上没反应,拆下来一摸发现电池发热,万用表一测发现正负极是反的,还好相机有反接保护。
撕开一看是两节松下CR123A串联,估计是制造的时候装反了,不知道怎么过的QC。

网友:
八节电池?莫非是小米门锁?8节电池是4串2并的。
这是小米自带的电池用了8个月后的电量。

网友:
这里的大神好多

网友:
南孚电池是碱性电池,碱性电池反向充电会出现极性变反的现象。
干电池没有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