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漏油,压力低的,标致307,雪铁龙c5,世嘉,508.408.308爱丽舍等机械助力泵...

楼主(2023-06-02):
容易损坏,但不建议自己拆装,基本上没有可能无损,不是伤这里就是手受伤,建议上修理厂处理。我业余爱好研究维修法系车,成都可以联系我。外地搞不了。

网友A:
做个记号先,有部老爷车308,有啥毛病以后来请教请教

网友B:
这个传感器故障出现后,车辆的具体反应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传感器故障出现后,车辆的具体反应是什么呢?

打方向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做个记号先,有部老爷车308,有啥毛病以后来请教请教

10年左右的车,正是好开的时候,别搞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年左右的车,正是好开的时候,别搞老了

车子动力部分状态总体不错,车架开始有些老化了,正头痛是不是该把橡胶件都换掉

网友(2023-07-13):
不明白的哦哦哦

网友:
C2卖掉前自己换过2个,很好换的,记得要用两把扳手,注意管子不能受力

网友B(2023-10-26):
兄弟有没有联系方式,我有点儿有个标致408的疑难杂症想请教你一下。怠速23缸失火,高速正常。点火线圈 火花塞  喷油嘴(这三样用替换法排除)  汽油泵  汽油滤  机油 曲轴位置传感器,前氧,凸轮轴位置传感器 空气流量传感器 都检查了,节气门清洗完毕 做过初始化,故障依旧 。但是使用天然气 一切正常,动力还很好,我实在是摸不着头脑了,能想到的可能是 电脑版数据有问题,还有就是爆震传感器、机油压力传感器没检查,但是这两个貌似和此类故障没直接关系。。

楼主(2023-12-12):
引用 网友B:
兄弟有没有联系方式,我有点儿有个标致408的疑难杂症想请教你一下。怠速23缸失火,高速正常。点火线圈 火花 ...

在本地可以修,。。外地就太累了整不了。修车要见到病人一样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本地可以修,。。外地就太累了整不了。修车要见到病人一样才行

谢谢大佬,已经搞定了,是点火提前器引起的问题。拆掉以后一切都好了,没有任何问题。被故障码误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已经搞定了,是点火提前器引起的问题。拆掉以后一切都好了,没有任何问题。被故障码误导了。 ...

这车就没有独立的点火提前器,拆应该不存在多余的零件,,要么加装的,要么是各地方说的物品名称不同,重新换了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车就没有独立的点火提前器,拆应该不存在多余的零件,,要么加装的,要么是各地方说的物品名称不同,重 ...

我是油气两用的车型,点火提前器一直在车上,烧气的时候 一切正常,这就让人陷入了误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油气两用的车型,点火提前器一直在车上,烧气的时候 一切正常,这就让人陷入了误区。
...

嗯,纯油车没这玩意儿,修好了就行,罐子总感觉不安全,,要是小罐子,要是我用的多,我应该也会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纯油车没这玩意儿,修好了就行,罐子总感觉不安全,,要是小罐子,要是我用的多,我应该也会搞一个 ...

没事儿  很安全的。
费用低不少呢。跟用快充的电车费用差不多。

网友:
成都好像开法系的比较多

网友:
法系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