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用表怎么查贴片电容漏电

楼主(2023-06-02):
看到那些修汽车无线钥匙跑电的视频,用万用表不用拆下来量下就能知道哪几个电容漏电,修飞利浦hx99也遇到电容漏电问题,每次都是全拆了替换

网友A:
其他的不知道,汽车钥匙这种用电池的待机电流很低的,如果电容坏了漏电确实一量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的不知道,汽车钥匙这种用电池的待机电流很低的,如果电容坏了漏电确实一量就知道了 ...

用什么档量的,我看是万用表跑一遍电容就知道哪几个漏电

网友:
上红外吧,看发热源,那种万用表的,要么修多了熟悉那几个容易坏,要么就是摆拍的,修好了,再吧坏的电容装上去拍视频

网友:
我用二极管档量,显示0L或者1,就当它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档量的,我看是万用表跑一遍电容就知道哪几个漏电

二极管档、电阻档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档量的,我看是万用表跑一遍电容就知道哪几个漏电

向楼主请教下方法,我修飞利浦993的牙刷几毫安小漏电用万用表蜂鸣档量不出来哪个滤波电容短路,请赐教

网友B:
烧机才能准确,万用表不可能准确判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机才能准确,万用表不可能准确判定

小漏电烧不出来啊,只有一点多和零点多毫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档量的,我看是万用表跑一遍电容就知道哪几个漏电

怎么测量漏电一点多和零点多的电容啊,我用蜂鸣档测不出来,求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的不知道,汽车钥匙这种用电池的待机电流很低的,如果电容坏了漏电确实一量就知道了 ...

能教下方法吗,我用蜂鸣档测试不出来

网友:
坐等期待高人来回答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最好给出数值。

网友:
不是电解电容类的,,极少ma级那么小的漏电吧,,

网友:
我还木有遇到过几百K电阻的漏电,,要么直接短路(贴片无极电容),,要么少于百K(直插瓷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