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不需连接WIFI、无需接收电波,怎么校准时钟?

楼主(2023-06-02):
     近日在多多闲逛,发现一个智能机芯,声称只需放入电池,无需WIFI、无需电波,即可智能校准时钟。各位坛友讨论下,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
光控机械校正?新名词,得研究研究……

网友A:
主要靠骗。论坛已有帖子

网友:
挺好奇的,是什么新科技

网友:
我给家里挂钟换的电波机芯已经很满足了

网友B:
GPS不就能校准时间,GPS卫星上的铯原子钟可精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靠骗。论坛已有帖子

感谢提醒,差点又上一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不就能校准时间,GPS卫星上的铯原子钟可精确多了。

问题是GPS在室内使用收不到信号啊

网友:
时针分针秒针 全指向整点 在所指整点时安装电池  即可自动对时

网友:
第一个卖点    自动/手动调时    意思就是第一次手动调准,后面看命,

网友:
难道是外星科技?

网友:
有一种科技叫蓝牙,店家没说,我猜的。

网友:
难道是什么黑科技。

网友:
AI的意思是人工智能
所以这玩意就是利用人工去智能调整时差的,当然,前提是这个人是个勤快人,如果是像我这样桌子上的小闹钟已经比电脑时间快了近五分钟还懒得去调的,那他这机芯也就属于是智障款了

网友:
原理上解释不了,总得有个输入源,会光明正大的讲出来,手机信号里也带时间,

网友:
估计是骗子

网友:
人工  智能

网友:
人工 和 智能并用吧

网友:
会不会是通过接收BPM短波授时台信号来实现校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