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电线是残废了吗?

楼主(2023-06-02):
居然有秋叶原线板?没错,我当年购买的是JD自营。

但是质量不咋滴,插孔和老Ji女一样空洞,即使紧的也会突然坏一个,指示灯容易瞎几个,按钮不反弹导致整个插板没电,线板入口处电线皮裂了。。。特么螺丝还非常特别没法拆。

这五个毛病分别发生在五个秋叶原插板上,服了。

厨房在用一个8米长的,负载重,火线插片那个位置的塑料都化了。

刚好新做的橱柜需要加插座和感应灯,需要一点电线,就把厨房这个拆了去用。

明接,但线都在背板后边。橱柜靠墙固定的,万一线出问题,换起来比暗管还麻烦。

于是检查了一下。线的质量也不咋滴。最担心的是长期绕卷的地方,都化出坑了:

应该是超载发热导致。再说,一千瓦以上负载就不允许绕“线圈”了。相当于电感产生压降,还额外发热。

有点奇怪,这塑料皮应该耐高温阻燃的吧?平时摸上去温,不至于烫啊?

里边三芯的内皮不知道化了没。。。这线还能用吗?

求经验。

【结果】

感谢大家指教!最后找出新电线,可惜是1平方的,两两并联成2平方(6芯)用在大功率处,剩余部分(3芯)用在来接电视机。

电线确实忽视不得。尤其可能高温潮湿的地方。我上次修复穿管线短路,一直没发帖,下次补给大家开开眼。

网友A:
新国标要求5米以上要1.5平方才能过10A。
老排插的线,过载发热氧化严重。我有一条5米进口日立3*0.75软线,被工地排插过载折磨之后,生了铜绿,只能卖废品。

网友:
这样的质量还有时间也不短了吧,建议不要使用啦,自己会搞的去买几米1-1.5的3芯护套线自己搞一个,自己不会就买个成品吧公牛的还算可以的

网友B:
秋叶  原线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国标要求5米以上要1.5平方才能过10A。
老排插的线,过载发热氧化严重。我有一条5米进口日立3*0.75软线, ...

0.75确实小了点

网友:
这种绝缘皮,里面80度时外面摸上去感觉不会超过40度,150度时外面也就60多度感觉烫手,250度时插头里的焊锡就化了,接下来就是接触不良,和电线皮开始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秋叶  原线板

真特么是秋叶原,狗东自营旗舰店的。一个正常,一个插孔接触不良。另外几个好像是某宝的,不一定真,看上去更稀疏。

网友C:
秋叶原是一个国内的山寨转正的牌子,你真以为日本进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秋叶原是一个国内的山寨转正的牌子,你真以为日本进口啊

这个倒没有。当年电子市场遍地,泛滥到看上去就是山寨牌子,但线材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没有。当年电子市场遍地,泛滥到看上去就是山寨牌子,但线材还可以。 ...

这牌子就是个稍微加厚用料的民间牌子,一开始确实很用心,后来用料越来越一般价格也越来越贵才被那些“拆机”货淘汰掉的,追求好材料的都直接去买定制线了

网友D:
这感觉应该是老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感觉应该是老化吧

是的,N年了,卷弯的地方都发硬了。

网友E:
在扬州江阳电缆厂车间,看到一卷铜芯用完要续上,需要焊接的。可能就是焊接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扬州江阳电缆厂车间,看到一卷铜芯用完要续上,需要焊接的。可能就是焊接处吧 ...

估计不是。铜芯焊,外皮应该正常套的

网友:
用点小功率的将就,大功率的还是换吧

网友:
还是自己弄吧,买几米线再买插排,用着放心,要不就买品牌的成品,不轮自己弄还是买成品,一定要买真的,真的肯定贵,但是用电不是闹着玩。

网友:
大功率用还是换线吧

网友:
有安全隐患,最好换掉,以防不测

网友:
换粗点的安全点

网友:
大功率一定要用好插排,最近比较喜欢慈慈,价格不贵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