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问2246en 4贴15177-256做1T硬盘,跑RDT报RDT Fail:Bad block count too much

楼主(2023-06-02):
请问2246en 4贴15177-256做1T硬盘,跑RDT报RDT Fail:Bad block count too much是颗粒坏了,还是坏块超过峰值了,如果是超过峰值数量怎么改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是因为RDT设置里面没有把这两项选择为忽略,当跑出来的坏块数大于255的时候就会报错,忽略之后就没有报错了

网友:
这种颗粒正常ecc都能过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是因为RDT设置里面没有把这两项选择为忽略,当跑出来的坏块数大于255的时候就会报错,忽略之后 ...

好的,我试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是因为RDT设置里面没有把这两项选择为忽略,当跑出来的坏块数大于255的时候就会报错,忽略之后 ...

是这样设置吗? 我试了这样也是报同样的错

网友:
再参考坏块刷一遍固件,跑rtd,重复直到新增坏块为0为止。

网友:
有可能是频率太高了,闪迪这个颗粒跟东芝一样,降频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