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公司机器上面用的UV光源

楼主(2023-06-02):
(图片)

网友A:
这个是干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干啥用的

估计是固化UV胶用的

网友B:
固话胶水用的吗,反正不可能是刻芯片的

网友:
这么新,多少瓦

网友:
请勿直视,估计功率不小。

网友:
好像是小功率草帽灯珠。
不是手电的大功率贴片灯珠。可能是检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话胶水用的吗,反正不可能是刻芯片的

做CPU是短波紫外线,好的验钞手电是365纳米灯珠。254纳米用的少,比365贵。

网友:
功率也不会太大

网友:
生产日期:2023年5月23日,貌似太近了吧?好奇这个用来做什么的呢?

网友:
这个固化胶用的吧。和牙科的差不多。

网友:
刚生成出来的

网友:
不知能干什么用?!

网友:
紫外线的吧,里面应该就是一个光源然后加一些透镜吧

网友:
好奇楼主什么公司?

网友:
这个是干什么的?

网友:
是EUV光刻机上的嘛?

网友:
固化无影胶用的吧?

网友:
这个很大哦,我们以前用的很细小,只比一般的钢笔粗一点。这个有点像激光器

网友:
功率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