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组电风扇降速电容/功率测试

楼主(2023-06-02):
一台先锋风扇,改了遥控之后感觉风力太大,所以用原机的按键开关串联电容来给风扇降速。

原机功率
高速49瓦,中速45瓦,低速42瓦。就算是高低速功率差别不大

首先串联一个2.2uf电容
高速9.9瓦,中速9.3瓦,低速8.9瓦,转速很慢,几乎没风。pass掉

接着上4.7uf电容
高速28.3瓦,中速26.5瓦,低速24.5瓦,低速达到理想中的微风

最后上4.7uf*2
高速38.9瓦,中速34.5瓦,低速33.4瓦

这样原来的按键开关,一个直连,一个串联4.7u电容,一个串联4.7u*2电容,最后变成9档调速,功率从25瓦到50瓦。

现在唯一感觉不开心的是微风档居然有25瓦功率有点耗电。

网友:
我觉得原机档位直接别用了,改成控制串入不同的电容调速

网友:
现在不都流行直流变频了吗?
还穿电容?

网友:
9档调速

没一档省电的

网友:
换直流无刷电机吧,我原来落地扇35w,38w,40w,
换直流无刷后还是原来的350mm扇叶,pwm调速最低转速是只要1w多,晚上睡觉时吹特别舒服;12v电源最高转速时15w左右,风力已经不输原来的三档40w了

网友:
1.45w,就有我比较喜欢的风力了

网友:
你这个风扇电机档位设计不太合理,我的一档47W,二档42W,三档37W,串2.2*2电容分别为24,21,18,最低档微风感觉不错。

网友:
这个风扇电机档位设计不太合理

网友:
虽然不省电,电费也没浪费多少改个无刷虽说省电,却提前垫付了好多年电费

网友:
串个调压电路不行?

网友:
支持改无刷电机,自从改了无刷电机,10W以上的档位用不上了。

网友:
9档….能都用上吗

网友:
低速档位 那么多的功率都哪里去了,全都损耗了?

网友:
某宝上两三块钱一个的成品可控硅装一个试试

网友:
一般是串电感降速

网友:
改容是能改转速,但改容会不会引起电机发热异常。

网友:
原机号称60瓦,3个档位几乎没差别,打算用定时芯片改成自然风,还没动手。

网友:
你这个电机不错喔,
9.9瓦还启动得了,
我的电机串联电容后,
十几瓦就无法启动了。

网友:
前几年还弄个电容啥的搞搞,现在直接串个白炽台灯调光开关,想弄几档弄几档,就是有点噪音, 无所谓啦,比我打呼噜小多了,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