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两个数显温湿度计比较

楼主(2023-06-02):
前几天在数码值得买看到志高温湿度计,用红包买了一个。过一阵手淘又推荐一个,正好还有红包,又买一个。

昨天两个同时到货了,才发现差别很大

网页上没看出来大小差这么多

电池都是常用型号

两个都是无背光版本,晓得肯定没空间了,大的那个有空搞个背光上去,先不拆了

网友A:
背光真没必要搞了,使用单颗1.5V电池的,要点亮LED必须要升压,再说用的还是7号电池,容量本身就小了不少,这整的耗电量加大,估计换电池次数就多了

网友B:
家里三个温湿度计,两个电子的,一个机械的,温度都差不多,湿度是个显示各的!

网友C:
这些都是玩具级别的。
工厂要通过计量都不买这种湿度计。误差极大,完全不能用在调试车间。
温度的误差不大一两度,湿度能差10%以上。

网友:
以前也十分喜欢这种小电器。现在已经没感觉了。

网友:
关键是哪个比较准确?

网友:
可能米家温湿度靠谱些,几个放一起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真没必要搞了,使用单颗1.5V电池的,要点亮LED必须要升压,再说用的还是7号电池,容量本身就小了不少, ...

您分析的非常有道理,我忽略了升压这个问题,还真是没必要搞背光了

网友:
同样的一大一小

网友:
这些个玩意也就看看罢了,不能当真

网友:
没有参照标准,它俩难分?

网友:
这玩意不准

时钟温度湿度都不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些都是玩具级别的。
工厂要通过计量都不买这种湿度计。误差极大,完全不能用在调试车间。
温度的误差不大 ...

工厂里一般用什么样的?学习下

网友:
湿度倒是一样的。

网友:
背光会增加热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工厂里一般用什么样的?学习下

最低也要毛发型湿度计,误差5%以内可以过计量,百元以内。
高端的电子型,200元以上。一般用在实验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低也要毛发型湿度计,误差5%以内可以过计量,百元以内。
高端的电子型,200元以上。一般用在实验室。 ...

毛发型湿度计,第一次听说这个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三个温湿度计,两个电子的,一个机械的,温度都差不多,湿度是个显示各的! ...

相对湿度值不如看weatherpro绿色版。我在超市里买过2个希玛smartsensor好的温湿度计,湿度值也不准。

网友:
毛发型湿度计,第一次听说。

网友:
这种感觉温度差不会太大,但湿度感觉差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