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福克斯加个巡航,要停产了留个纪念

楼主(2023-06-03):
12款福克斯Mk3,到今年也小十年的车了,原车1.6手动中配有蓝牙没巡航,咸鱼上一般的开关都在200元左右,偶尔问了某翼虎裸盘卖家,报价100包邮带线,觉得合适就拿下了。

到手就一个按键组,一条线束,一对螺丝

带的线束也是原车线束,应该是14年后的车款,蓝牙语音和多媒体按键合并了,也就取消了方向盘右下按键线,改装的话把巡航线并到原车16针接头上去即可

这个插头实际是用不到的

其实前些年的车家坛子上多的是加装教程,就是接线部分一带而过,巡航按键五条线,分别对应车上16针线束接口如图,绿黑两条线是双线并一头,考虑应该是巡航和多媒体按键的电源正负极线

原车线这样的,绿色接头接3、9点按键,蓝牙按键单独一条线

原车绿黑线也是两条并线,剥开一小段焊上去,其它线按孔号直接对插空位上,全程自己搞,细节不拍了,详细过程网上很多

接上去用绝缘胶布绕一下,两个按键组就都并上去了

气囊盖拆下,前面晒秃噜皮了,网上搞了一块仿皮贴包一下

反面图,气囊在里面,可以看见绿色按键接口,连接3、9点按键,三个空心圆型塑料柱呈等边三角形布局,是喇叭回弹机构,边上两条金属条,其两端分别有两个圆形触点共四个,是喇叭触点,有一个不灵敏,之前打过热熔胶垫起来

拆喇叭的卡口,其实就是用粗钢丝卡住方向盘,看看成色就知道拆过多少回了,按键固定螺丝也有滑丝的用热熔胶固定过

拆下气囊盖和右侧按键的裸盘,可以看到右侧按键预留的固定螺柱,对称的左侧也有,注模的时候用注模材料覆盖了,材料类似硬质发泡的,壁纸刀就可以切割,这一步最费时间。当然也可以拆下方向盘找个舒服的地方切,但是拆盘还得防止游丝走位,直接车上切比较好,方向盘支持前后高低调节,自己找合适的身位就行。全程没带手机拍照,注意别切多了,网上商家有卖切割模具,这里就算了,拆下右边按键对比着切。巡航按键线束也需要线槽,刻划出来用尖嘴钳咬出来,注意下边两个凸点不要搞掉了,那是两个喇叭触点垫块,切掉了按气囊盖下边喇叭就不响了。

最终效果,方向盘终于是对称的了,十年车家里有两辆换着开里程不多,出远门也不开他,主要通勤加短途,照说这一百块没必要花,但价格真心不贵冲动消费了加强迫症上头,折腾了一整个下午啊

第二阶段刷个电脑,几年前买的ELM327,刷过很多隐藏项目

笔记本先安装驱动文件,进设备管理器--确定COM口一致,速率改38400,接车辆OBD端口,车钥匙打到Ⅱ档,打开软件进小介面端口速度后面两个复选框对号去掉,点Open进主界面

主界面如下图,这里用一个载入的文件做例,先点击下方read from BCM,读取车辆数据,中途失败的话可以多试几次,读出来后最好先保存,万一刷失败了还可以再刷回原厂,下方最后一个save to file保存一份原厂文件,然后就可以找要刷的项目改一下,商家给的软件已经汉化了大部分,项目部分基本都汉化过了,修改完成了,需要点击下方write to BCM写入电脑,过程中车子小屏幕可能会闪烁或者重启,都没有问题,一次刷失败可以多试几次,记得有个车友的车子给他刷了3次才成功。

这是可以刷机开通的一部分项目,商家整理出来的,有的直接开通比如氙气大灯模式(换氙灯不用加解码器)行车落锁(7KM/H中控自动落锁)等,像胎压检测、急刹双闪记得好像还要再一步重置ABS,定速巡航、自动大灯、雨刷等需要加硬件,可以先加硬件再开,也可以先开通再加硬件激活功能。

最后,先不装气囊盖出去测试了一下,好用了再装回气囊,不带气囊盖上路行驶倒是没感觉害怕,就是没有喇叭很别扭,安全第一测试尽量找人少车少的路段。

按键用法的话都差不多吧,中键on/off按一下巡航待机再按一下关闭,待机状态下,按上下set设定定速速度,好像时速>40可用,上下键可以短按+-1或长按连续加减速,can/res取消巡航,再按一次恢复速度

最后说说车吧,福克斯Mk3 1.6L手动 自重接近1.3,满油表显续航786,实际七百四五,均速26,油耗7.5,油箱55可能负压吸瘪剩余三四十续航时也没加到50过,夏季的话这个油耗差不多,冬季还要高一点,冬季续航要差一百公里

都说美系耗油大,其实跟用车的人和环境关系大,我开车比较激进不愿跟车,起步第一个冲线,油耗能接受毕竟十年的车了,保养不贵备件便宜,除了事故外换过刹车灯泡、轮胎、火花塞、电瓶,常规保养200块大保健换过水泵、正时皮带、主机脚,自己改了氙气灯换了原厂大屏中控刷了一堆隐藏功能,十年下来车子兢兢业业没掉链子。作为家用这车合格,操控标杆开的舒服,最近听说车型要停产了,燃油车慢慢的要让路新能源了,以前群里很多人说一日福特终身福特,其实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操控死忠粉,再者保值率太低卖二手赔钱多,自己两者都有。想买二手车的话其实这车不错的,没有大的缺陷,没有大规模的召回,双离合一定要避开,在当年属于节能车型,每年交车船税都是减半的。这几年经济下行压力大,打算再多开几年,有玩这车的坛友以后多交流啊

网友A:
对于一辆快10年的车来说  跑了7万多公里 确实不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一辆快10年的车来说  跑了7万多公里 确实不算多

确实不多,我三年就能跑到7.5万,,果断换电车了

网友:
还有比这还老的款。 这是改款的
楼主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
十多年了跑这么点

网友:
个人感觉这方向盘看着有点丑。

楼主:
其实第三代的福克斯升级潜力很大,像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自适应巡航,carplay等都可以通过后期升级实现功能,舒适配置比如方向盘座椅加热、自动大灯雨刷、前雷达等等,三代以上兼容性都比较好

网友:
换个改良碳罐解决油箱吸瘪问题。

网友B:
其实人是市区通勤和短途用车的话,定速巡航基本上很少有出场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人是市区通勤和短途用车的话,定速巡航基本上很少有出场的机会

定速市区里没法用,市郊、省道还可以,冲动消费了,开关便宜啊,值得折腾

网友C:
方向盘喇叭按钮经常撸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向盘喇叭按钮经常撸是吧

里里外外外的都秃噜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