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大华500G固态坏,电脑不识别求助。

楼主(2023-06-02):
    单位电脑升级加固态内存,拆下来一块电脑不识别的大华500G固态,固态插接移动硬盘盒,移动硬盘盒的灯闪烁半分后常亮,固态上只有一个红灯亮,还微微闪烁,拆了外壳看不出有元器件烧坏的痕迹。求助大家如何修一下,或者哪位大侠邮寄过去修一下,或者给改成u盘,谢谢!!

网友A:
http://vlo.name:3000/ssdtool/用这个网站的这个软件测一下颗粒ID,不知道有没有流出的开卡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vlo.name:3000/ssdtool/用这个网站的这个软件测一下颗粒ID,不知道有没有流出的开卡软件 ...

多谢,我试试看
天!!全英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vlo.name:3000/ssdtool/用这个网站的这个软件测一下颗粒ID,不知道有没有流出的开卡软件 ...

测不出来吧,他这是不认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不出来吧,他这是不认盘

认到了我的电脑固态,没认到坏固态

网友:
螃蟹估计开不了

网友:
修两下也修不好的。u盘也比固态芯片贵,无解的损坏

网友:
出掉或改U盘

网友:
加电不认盘就没办法了,物理损坏开卡解决不了

网友:
改U盘吧

网友C:
螃蟹5735我记得好像有工具啊

楼主:
请问你可以改U盘不?收费如何

楼主: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这个固态颗粒是不是tlc?性能咋样?有没有做u盘必要?

网友:
估计这闪存是美光B16?做U盘还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可以改U盘不?收费如何

闲鱼搜索 diyU盘,顺便找一家就行

网友:
坛里有工具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我试试看
天!!全英文啊。

这是让选磁盘,你电脑挂了4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让选磁盘,你电脑挂了4块盘,

谢谢答复,我电脑真的挂了四块盘。一块固态、一个机械盘,一个移动硬盘,加上这个坏了的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螃蟹5735我记得好像有工具啊

可以给个链接不?搜了一下,没找到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