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AB 开 L06B配置分享(含工具,修改提升速度)

楼主(2023-06-02):
SM3281AB 双贴 29F32B2ALCMG2,闪存 ID是 89A46432AA01,一共 2CE,64GB。

3281 开 L06B 有时候不太稳定,看了一个坛友的帖子,说是用 S0903 版本比较好。
试了一下,开的确实很顺利,但是速度比创见的包开出来偏慢。

所以按照之前的老套路,修改了一下 DBF,A8 改 D6,速度明显提高。
速度如图:

改好的工具在文末。

另外还有个提升容量的小技巧,首先是在工具里把配置都保存好,然后使用编辑器打开配置文件(比如 default.ini),找到 3280CapacityPercentage=90,把那个90往大了改改。
注意,编辑器修改完并保存以后,就不要再点工具里的 setting 了,不然白改了。

开卡的一些其它参数,可以看看这个帖子,很值得参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7928-1-1.html

小白一个,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欢迎指正交流。

网友A:
这种速度在903前面都是弟弟

网友B:
感觉意义不大,写入速度没有多少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速度在903前面都是弟弟

小文件读写903的4K速度连个弟弟都算不上

网友C:
温度怎么用?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怎么用?稳定吗?

稳定性目前还可以,没发现掉盘之类的。温度跑圈会烫一点,平时基本没什么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意义不大,写入速度没有多少提升。

原先读 240 写 55,还是有一点提高的

网友:
3281有时写入比较大的文件,几个G以上的电影,有时会掉到几十M,然后又升回来,走了个U形,然后又直线,读写有时也会这样,手上两个3281AB也是这样,前阵子帮朋友买了个3281BB也是会这样子,是不是就是楼主说的不稳定,平时用也没啥问题!

网友D:
L06B配3281基本是100+写入,这个提升了还是慢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L06B配3281基本是100+写入,这个提升了还是慢点

4CE下面默频A8就能做到106写入这个是2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速度在903前面都是弟弟

903在2246en面前,也是弟弟

网友(2024-05-20):
这版固件走的是硬盘模式吗?不能弹出 设备管理器也是显示磁盘 不是可移动设备

网友(2025-05-01):
同样的方案,使用楼主开卡工具速度提升10多M/秒,容量调到95后多得2G左右,谢谢!

网友:
稳定性目前还可以

网友:
我今天来试下有提升没,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