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摄像机,这种接法可以吗?

楼主(2023-06-02):
白线是一种接法。如果硬盘录像机只有一个网口,或者受布线限制,路由器接交换机(橙色线),一样的吧?

谢谢指教!

网友A:
除掉那根橙色线就可以了

网友B:
设备网段设置正确的可以
摄像头-POE交换机-路由-NVR

网友:
楼主的思路是可行的没问题

网友:
你录像机不用连接网络?录像机那个连接路由的口是入线口。。。

网友C:
只有一个网口的情况下,录像机或者是路由需要关掉其中一个DHCP后,才能把两者包括摄像头接入同一个交换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一个网口的情况下,录像机或者是路由需要关掉其中一个DHCP后,才能把两者包括摄像头接入同一个交换机上 ...

嗯嗯,就是说可以是吧。接入交换机的只能一个DHCP,避免冲突,这个我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网段设置正确的可以
摄像头-POE交换机-路由-NVR

您这个就是白线的接法啊。我现在是想路由器改走橙线到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掉那根橙色线就可以了

路由器的橙色和白色不同时接的。白色是一种接法,我想改橙色接法。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就是这样接啊,要么摄像头和录像机同时接到交换机再接到路由器,要么摄像头接交换机再和录像机一起接到路由器

网友:
看录像机支持几头的了

网友:
路由器接交换机

网友:
怎么打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由器的橙色和白色不同时接的。白色是一种接法,我想改橙色接法。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个就是白线的接法啊。我现在是想路由器改走橙线到交换机。

你看清楚了吗

网友:
交换机接路由器的话,路由器到硬盘录像机那条线就不用了。

网友:
应该没问题,注意DHCP不要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