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主控sm2258xt 开卡错误,球大神帮忙啊!!!

楼主(2023-06-02):
主控sm2258xt FLASH 芯片标识VS29F02TEME1,试了很多个,提示Compare Flash Fail (17),恳请大神帮忙,

网友:
没有正确的选择flash,你先参考下58xt开卡设置吧,这样下载过来,直接用,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芯片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是这样的

三星颗粒,找ssv3 的2258xt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