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shinedisk 120G 突然蓝屏死机后不识别,求助@!

楼主(2023-06-02):
shinedisk 120G 突然蓝屏死机后不识别,求助@!

楼主:
主控是SM2258XT,但默认匹配里没有120g选项,也更新不了固件,求大神指点该怎么配置才能搞好!

楼主:
固态信息:
Total 2 Channel
Total 2 CE
Total 1 Die Per CE
2 Plane
Total 4 IntlvChNum
16K Page Flash
768 Page
1478 Block
--------------------------------------
gbsCardMode = 0x12
Disable Internal Interleave
Enable Interleave
2-Way Interleave
Single-Die
Enable SLC Mode
--------------------------------------
gbsFLParam = 0xFE
TLC flash
Sync Mode
Toggle Mode
Reliable Mode
Multi-plane Mode
Primary CMD
--------------------------------------
gbsFLOption = 0x1F
Enable Multi-plane Read
Enable Multi-plane Program
Enable Cache Read
Enable Cache Program
--------------------------------------
totallba 234441648

Total 2 Channel
Total 2 CE
Total 1 Die Per CE
2 Plane
16K Page Flash
768 Page
1478 Block
First TLC Block : 0
SLC Cache size : 38816MB
--------------------------------------
Disable Internal Interleave
Enable Interleave
2-Way Interleave
Enable SLC Mode
TLC flash
Sync Mode
Toggle Mode
Reliable Mode
Multi-plane Mode
Primary CMD
Enable Multi- plane Read
Enable Multi- plane Program
Enable Copy Back
Enable Cache Read
Enable Cache Program

到底怎么搞

网友A:
2258XT掉固件的盘,基本上闪存已经垮掉了,有锁的闪迪,更渣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8XT掉固件的盘,基本上闪存已经垮掉了,有锁的闪迪,更渣

这个应该不会,就是单纯的掉固件。听售后技术说,这种盘必须用ISP模式写入固件,就这么大区别。否则会失败。

网友:
我也有颗颗粒的盘 也是写进去就掉

网友:
这个牌子好像见过

网友:
云储这个牌子...

网友(2023-07-03):
最好是用大牌子固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