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延时保护器改隔离电源

楼主(2023-06-02):
最近得到一个隔离变压器,但外壳没有了,就利用闲置的冰箱延时保护器外壳,把它装进去,再装上买来的转换开关、电压电流表等,共输出220V/110V/150V/190V四组隔离电压,满足维修用隔离电源的要求。

改好后的样子

换下的变压器

换下的电路板和开关

网友A:
感觉就是个稳压+滤波器。

网友B:
废物再利用,非常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是个稳压+滤波器。

没看到滤波器,稳压应该是通过继电器切换绕组升高或降低电压以达到正常范围呢的,在哪个年代算是比较高级的东西。91年我家买了个冰箱也配了个保护器,后面我拆开看过里面只有保护电路,并没稳压电路。

网友:
物尽其用,很不错

网友D:
以前的电器很贵,都是当宝贝一样保护起来,用个十几年都不会坏

现在的电器,厂家让你用几年坏就几年坏

网友:
这个很不错,可解决小功率电器不共地的问题

网友:
基本上就用了一个外壳。

网友E:
面板喷一下,不同电压指示灯

网友F:
自耦变压器,谈不上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是个稳压+滤波器。

没有滤波,也没有稳压,就一个隔离电源,只不过有四组电压,还有电流显示,满足小功率仪器维修隔离供电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滤波器,稳压应该是通过继电器切换绕组升高或降低电压以达到正常范围呢的,在哪个年代算是比较高级 ...

稳压和保护电路已经拆除,就是一个纯脆的隔离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废物再利用,非常不错。

壳体刚好可以放一个隔离变压器,所以就废物利用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面板喷一下,不同电压指示灯

喷了感觉还难看一些,所以才不喷。至于电压指示已经有了数字显示电压,所以没有必要再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的电器很贵,都是当宝贝一样保护起来,用个十几年都不会坏

现在的电器,厂家让你用几年坏就几年坏 ...

也与以前的冰箱技术有关。过去的冰箱停电后来电不能立即启动,需要等几分钟才能启动,所以这种冰箱延时保护器才有市场,而现在大多用变频冰箱了,没有了这个问题,冰箱稳压延时保护器没有用了,只能闲置或丢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耦变压器,谈不上隔离。

看帖认真点好不好?原来的自耦变压器已经换掉了,现在装的是隔离变压器。

网友:
看着使用效果不错

网友:
这个外壳年代敢十足,够味

网友:
这个不是隔离电源,别搞错了

网友:
拆下方的变压器一看是没有隔离,圆的变压器如有单独220伏线段,且与其他线端不通,那是可以做隔离变压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