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K7-BT蓝牙时钟音响

楼主(2023-06-02):
        由于经常在多多上买东西,所以最近多多上推荐了一款蓝牙时钟音响,由于人家是卖的二手拆机的,所以在链接里面也没有标注尺寸,所以看图片咱还以为和A4纸大小的音响。于是就兴冲冲的下单了。过了几天,收到货一看,TND的,竟然只有巴掌大。由于人家卖的就是坏的,而且声明是不退的,所以咱也只好自认倒霉。

        由于是当坏件买回来的,所以放了几天后,决定先看看是啥问题。于是,拿来这个音响,发现这个机子需要外接电源使用,没有内置电池。于是找到一个何其匹配的电源,试试能否开机。通电试机,发现可以开机,按左上角那个按键电源键,可以开机,而且也能用优盘播放,声音还是立体声。这个需要表扬一下。唯独就是不能使用蓝牙功能,而且时钟不能调节。于是决定拆开看看,是啥问题。
         拆开发现里面没有明显的问题,检查了一番没有发现问题,于是决定装上后盖,试机发现,蓝牙竟然正常了,唯独还是时钟不能调节。网上也找不到该机子的纸质说明书,所以特上论坛,看看哪位师傅有这款机子的说明书,如果有的话,请发一份在论坛里。
       再次感谢。

就是这样的

这是底部,中间下边那个记忆电池部分,检查发现这个机子的原装内置电池已经不行了,更换了一个。

侧面,侧面喇叭网直接发现喇叭网损坏

通电发现字符正常,蓝牙也正常。唯独就是当前时间无法调整

这是具体型号  K7-BT

该机喇叭网损坏,还好就只有这两个小问

两边都有小问题

这是顶部,中间那个是放手机的

这是拆开的样子,底部那个黑色的箱子就是左右音箱,是什么喇叭咱们有拆开

这是刚打开的样子

这是该机主板

这个是该机的主控芯片,这个芯片支持USB、还有蓝牙功能

这个芯片是支持多组输入的,相当于电子开关

这个是该机的喇叭接口

远看的样子,该机蓝牙支持通话功能

     最后,期待哪位朋友有该机的说明书。麻烦给我发一份,现在不知道这个机子的时钟怎么设置,网上也找不到。

网友A:
没看到时间芯片跟晶振

网友:
二大爷哪里买过一组类似的,这个应该是宾馆里用的,长按某个键试试

网友:
很有技术含量

网友:
我有个一样的,好像有拆机帖。
加一个纽扣电池能实现断电记忆功能。
设置时间好像是长按面板前面某个键,待屏幕上时间数字闪烁时,按顶面加减号调整。

网友:
拍摄图片最好再整理一下,有点乱,总体看上去做工还可以的

网友:
用料真扎实

网友:
长按右上角那个 睡眠/时间 按钮,就可以调时间。
老王还是老五卖过一段时间,买了个黑色的,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时间芯片跟晶振

我好像看到了晶振哦

网友:
AT#RT20230602234308BW
数字即是时间

网友:
做工还不错啊

网友:
蓝牙时钟音响

网友:
试试一般是长按那个键,就可以调节了。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会不会是通过蓝牙跟手机同步手机的?

网友:
如果没有标明尺寸可以先点击客服问清楚再买。

网友:
看淘宝的商品页,有个红外遥控器,不知道是不是必须用遥控器调时间

网友:
长知识了 蓝牙时钟音响

网友:
感觉是长按sleep,然后按mode切换时间、日期、星期、闹钟等模式,按+ -键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