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个风扇按键开关

楼主(2023-06-02):
先锋落地扇的按键开关,原来改遥控已经废弃不用了,后来想加电容降速,发现开关接触不良,感觉是弹力不够。于是给触点加锡,减小间隙。

开关

触点上锡

最后加电容给风扇降速

网友:
油烟机上也是这种开关,坑人

网友A:
这开关时侧面接触的?

网友B:
加电容给风扇降速,建议用的电容容量不要太小了,以免启动不了,烧损电机。

网友:
换个四线的启动电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开关时侧面接触的?

是的,第一次见侧面接触的,不过原理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电容给风扇降速,建议用的电容容量不要太小了,以免启动不了,烧损电机。 ...

一档用的4.7微法,二档用的9.4微法

网友:
触点上锡,短时间还可以,时间久了,问题就会出来:电火花烧蚀、氧化,会加重接触不良。最好的方法是用小段的薄铜片,中点对准上触点,将其两端焊在下触点上,就像是焊贴片电阻那样,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C:
个人感觉上锡更易接触不良……

网友:
一般用尖嘴钳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上锡更易接触不良……

它这个感觉是弹力不够,触点间产生间隙,触点上焊锡就加高触点高度

网友:
上锡就是人为制造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