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问问大哥们RS458通讯怎么接电脑?是直接网线插上就行?

楼主(2023-06-02):
是直接网线插上就行?

网友:
你找一下RS485转USB的线就行了

网友:
要485转232转接盒,不能直接通讯,也不是RJ45口,不能直接插网口的。
485通讯距离要高于232,可以通过双绞线达到上百米串口通讯。

网友:
中间有个转化盒子

网友:
有com口的买个rs232转rs485的码转,没有com口,直接买usb转rs485设备就行。rs485两条线,a和b,接上就行。

网友:
usb转rs485,方便一些

网友:
十多年前用电脑配合视频采集卡组装硬盘录相机,就是通过转接器将RS232转变为485信号用于控制云台摄像机,现在还有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器如果需要多台主机联网也是采用485总线联接的。

网友:
要有一个USB转485的转换器。

网友:
楼上都对要转接线

网友:
485是工业串口,肯定要转换啊。485转232和485转usb都很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