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各位大神,R-Studio打开镜像为何是这般

楼主(2023-06-02):
求助各位大神,用Easy_Tools_v2.2.6_SM2258XT恢复数据镜像出来的文件R-Studio打开镜像文件为何是这般
打开镜像文件没有原磁盘的分区,扫描后只有一些删除掉的文件

问题是不是固件没选择对,固件是Easy_Tools_v2.2.6_SM2258XT随机附带的如图

用闪迪的固件就卡死,搞死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太懂

网友:
没怎么搞过,不是很清楚
看到有bics3的提示,改用低版本的easy tool试试,里面有bics3对应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