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台跳电闸的奔腾电磁炉(POVOS PIT25)

楼主(2023-06-02):
朋友送来一台奔腾电磁炉,说烧水时突然故障,连电闸都跳了。

拆开后看到这个机器没用保险丝,直接爆掉电路板作为保险丝

短接电路,后发现电源模块短路,型号为AP8012,本来想网购一块电源芯片,后来找了家里的电磁炉废板,发现功能管脚一模一样的,型号为D-012。换上后低压电路正常。

加电后发觉电磁炉功率管IGBT场效应管也损坏了,找出家里的备件换上,启动烧水,一分钟后IGBT场效应管又损坏了,再查发现0.3uf1200V高压电容无容量后面开裂击穿同时把5uF/400V滤波电容也换了。废板上的电容再次利用,又换上新的IGBT场效应管。再次加电烧水,机器正常工作了。

在电磁炉中,若0.3uF/1200V谐振电容、5uF/400V滤波电容容量变小、失效或特性不良,将导致电磁炉LC振荡电路频率偏高,从而引起功率管 IGBT管损坏,经查其他电路无异常时,我们必须将0.3uF和5uF电容一起更换。

网友:
一大半都是谐振电容爆了或者容量变小

网友:
在电磁炉中,若0.3uF/1200V谐振电容、5uF/400V滤波电容容量变小、失效或特性不良,将导致电磁炉LC振荡电路频率偏高,从而引起功率管 IGBT管损坏,经查其他电路无异常时,我们必须将0.3uF和5uF电容一起更换

原来这样啊 。

网友:
炸IGBT基本都是谐振电容坏

网友:
谐振电容好像坏的机率很高啊。

网友:
炸IGBT必须要查电容,驱动对管

网友:
师傅说的,炸保险,3大件先查了才说…

网友:
电磁炉炸管一般就检查高压直流电容/谐振电容,还有驱动对管,都没问题的话排查驱动供电

网友:
电容,IGBT,驱动都要查,否则boom

网友:
又省了20米维修费。

网友:
维修这类电气设备,灯泡大法还是很有效的。

网友:
学习了——炸IGBT必须要查电容,驱动对管

网友:
这技术证明是杠杠的啊。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
楼主这技术杠杠滴

网友:
这社区的高人真多,看来都是搞技术维修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佩服懂电路的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