禧玛诺的刹车手拨一体还是不要拆的好啊

楼主(2023-06-02):
拆了就装不上了,只能买个便宜的装上了,

还好车卖了,也不亏,是捷安特660上面的,
如果不好用了,考虑用油泡泡吧,
不要拆开,几个地方是要弹簧卡住的,
拆开就装不上,也可能是我技术不行吧,唉,

网友:
复杂的东西拆装都有技巧的,不能瞎整,不然就是废...

网友:
拆卸技术不过关。

网友:
棘轮吗?而且还用铆钉固定的。

网友:
指拨很少出问题,外力导致另说。

拆之前去官网找找,shimano的产品多数有分解图,再不就拆一步拍一张相片。
不知为何,无法上传图片了
我有套闲置吃灰的一体指拨,也是shimano的,扔柜子里多年了,楼主需要的话可以私信

网友:
有技巧的会的话很好装的…而且中间黑色那个柱子还有防装反不对位的设置…你细看就知道了…我研究过

网友:
应该是能够安装的吧,不然最初是怎么弄的啊,细心一点应该差不多。差的也就是合适的工具了,细心搞搞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