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一个淘宝某家做的DAC吧,RIVALS DAC-1

楼主(2023-06-02):
之前收的一台机器,查了半天没找到品牌,

海鲜市场有一台,挂950,
好像说是仿的美国某牌子的,
我也不懂,看看吧,
里面还有个电子管,北京6N11,
听了一下DAC,音质还可以,
好像不带功放吧,只有耳放,
没试光纤和同轴呢,已经上架了,先放着,
我挺喜欢这个东西的,

网友:
主板上有液体,是电容漏液吗?

网友A:
看起来卖家挺有情怀的,板上直插运放都有20多年历史了

从机器后面的输出来看,接个小的书架音箱应该不是问题

有不少贴片元件的焊接看起来比较一般,不知道是维修过还是原厂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卖家挺有情怀的,板上直插运放都有20多年历史了

从机器后面的输出来看,接个小的书架音箱应该不是问 ...

不知道修没修过,几个方形电容好像还有裂口,
那个输出的line和tube是什么区别呢?
一个过了功放,一个没过?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啊

网友:
你的那台安好?

网友:
这个看起来很不错,很正规的样子。设计感满满,音质应该也不错。

网友:
看着挺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修没修过,几个方形电容好像还有裂口,
那个输出的line和tube是什么区别呢?
一个过了功放,一个没 ...

应该是修摩过的,金黄色的电解电容也像后换的。tube输出是指经过6n11电子管缓冲输出。

网友:
料用的真不少

网友:
主芯片看不太清楚的样子

网友:
木头耳朵听音乐就听个响,不玩功放。

网友:
看着像手工焊接的diy版本,非商业量产

网友:
板上都是焊油啊

网友:
做工看上去很不错,跟干净,看的舒服。排列整齐

网友:
做工挺,效果怎么样。

网友:
有点意思,能带多大的负载

网友:
用料不错,不知听起来怎么样?